[另类] 请教各位8.4V电池包接12V2A的路加油器用什么升压模块改好啊?

楼主(2023-06-24):
     手里有个8.4V的4*18650自行车灯电池包以前停电给极路由很正常,后来换了华硕RT-ACRH17就无法启动了,这个路由器12V2A,淘宝那种升压线电流最大只支持1.6A不够启动不了,想找个升压模块DIY一个转接线,想知道用什么模块转换比较好?3Q

网友A:
8.4V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你的电池不行了,内阻太大,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B:
低压转高压,12V2A算上损耗,极限电流要差不多4A诶,这个放电也是极限放电了。

网友C:
某宝有现成的升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V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你的电池不行了,内阻太大,输出电流不够

也有可能 虽然使用的不多,但确实不少年了,只是家里停电次数很少又不想再搞一套电池组,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现成的升压模块

搜过,但不了解哪些合适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或风险,没敢买,所以希望大家推荐,那些三四块钱就能号称拉到3A的就行吗?3Q

网友D:
那个电池包还有他用吗,没有改3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池包还有他用吗,没有改3串吧

没有 是8.4V车灯用的 输出口是DC圆口,其实最初以为车灯是12V的,极路由使用那段也一直以为12V,只是最近测量发现是8.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转高压,12V2A算上损耗,极限电流要差不多4A诶,这个放电也是极限放电了。 ...

又不会满功率运行,我有个华硕路由19V的,好像33W,用功率插座测试一般就是10W-13W

网友:
搜TPS61088的模块

网友:
楼上的tps61088可以,一串3.7转12都能随便到2a
这路由器挺意外的,有些路由器是12v转3.3,甚至接一节锂电都能用

楼主:
3Q搜到了,不过看介绍最高输入是4.5V,我的是8.4V电池包,能行吗?另外这个看输出口是USB的,用USB转DC5.5?路由器能触发快充吗?需要触发快充电流才能上2A吧?

网友:
某宝搜随便一个几块钱的可调升压模块都可以

网友E:
买过这个,之前智米的风扇电池坏了,买个好像要一百多,后来买了这个板子,还没时间折腾,2串的号称可以24w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过这个,之前智米的风扇电池坏了,买个好像要一百多,后来买了这个板子,还没时间折腾,2串的号称可以24w ...

这家店我看过,专门做UPS电源板的

网友:
把2串电池接到路由器上,测量电压,如果电压大幅降低,说明电池的内阻太大

网友:
路由器对输入电压要求并不高。8.4V直插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家店我看过,专门做UPS电源板的

这家的DCUPS板还可以,原先买了一块用5V充电宝转换后带光猫,还是可以的。

网友:
路由内部还是会用DC-DC电路将电压降到3.3V的,不如直接用DC-DC将电压降到3.3V,然后直接接到PCB上DC-DC的输出端,效率还高。

网友:
路由基本都是12V转5V或者3.3V,拆开你的路由看看,8.4V直接接5V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