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翻车了五元旧货市场地摊上买的金士顿的16G伸缩U盘

楼主(2023-06-24):
金士顿的16G U盘

插电脑不被识别,测了下电流7毫安,主控都没有通电?

拆出来

MLC 的 8G 的片子。

PHISON 2251-07 主控,
参考网上上午短路13,25脚,
电流也没有变化,
量产软件也不能识别,估计主控挂了?

搞不动了,有大神指导下吗

网友:
一般主控很难坏

网友:
金士顿原厂的没错啊

网友:
存储区有高手可以搞

网友:
16g的感觉都不好

网友:
2307加HY的你放弃吧

网友:
闪存也能短路吧。

网友:
短路13,25脚是啥意思

网友:
早的东西,那时还可以的。

网友A:
只是损失区区的5大元。

网友:
16G根本不值得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损失区区的5大元。

不是区区的5大元,建议买个主控搬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区区的5大元,建议买个主控搬下板。

你是对的,应该能看到里面的肉照。

网友:
1,换2.0口再试
2,检查电源输入处保险电阻
3,检查主控内置ldo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4,换板或者换主控
5,包邮扔给坛友

网友:
我到付送你2个2.0的板子,

网友:
5元就是买闪存都划得来,老早为了做U盘花几十买的4G SD卡拆F,现在感觉太亏了

网友:
包邮扔给坛友

网友:
最近怎么老翻车

网友:
短接29-30脚吧,量产工具用在XP系统下运行看看,我的两个金士顿U盘量产都要在XP系统才能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