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爱玛小龟电动车仪表

楼主(2023-06-24):
突然电量显示中四格中的第三格无显示,今天用车发现一四也不显示,久了一四又恢复,下午有空拆下来,没研究出外名堂来,把液晶屏全部加了焊锡,装回去发现一四又不显示了。请教下兄弟们能修不,电量显示不正常别扭。

网友A:
看到了,再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再详细些

拆的时候手脏,现在装回去了

网友:
功能多了,故障也多了

网友:
打火机压电陶瓷电击一下,结果会有两种,一是好了,二是别的地方全炸黑了

网友:
这个屏和线怎么接上的?直接焊接的,不会是斑马线的吧?

网友B:
估计是导电橡胶老化了,拆下来擦一擦完美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导电橡胶老化了,拆下来擦一擦完美解决

电动车液晶仪表都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液晶仪表都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感谢坛友的科普,实在是没看出来

网友:
芯片引脚加焊一下,这故障像是受潮漏电了,助焊剂最好用纯松香

网友:
屏与电路板链接的地方用橡皮擦檫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下,坐等大佬解决。

网友:
你没=整到点子上,

网友D:
你应该发液晶屏连接板子的图片。

网友:
7楼有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发液晶屏连接板子的图片。

反面就是液晶屏,焊在板上的

网友E:
爱玛的质量可能不怎么样,我买的那辆,用了一段时间后过坑洼路段会油门失灵。去到售后那里换了控制器,测了电池,都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我发现按一下仪表盘,失灵情况就会出现,于是自己拆了仪表盘检查,发现一组8条压接接线中,其中一条线明显短了约1mm,然后由于长期的震动断了但还接触着,动一下脱离接触就会失灵。找到问题就好办了,接一点点线延长一些就没再出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玛的质量可能不怎么样,我买的那辆,用了一段时间后过坑洼路段会油门失灵。去到售后那里换了控制器,测了 ...

电机不错,其他一般。不过感觉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贴不同logo而已

网友F(2023-08-01):
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接触不良?

我给芯片加热上点锡,发现其他地方有显示,懒得折腾,已被强制不给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