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摇表器…

楼主(2023-06-24):
捡来的…一开始就不知道是干啥用的…芯片居然还是STC的比较冷僻的型号…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是摇表器,百度了一下:

      摇表器,又称自动摇表器或自动摇表盒,通常指装有马达的手表盒,用于高档机械表自动上链。又名自动上链表盒、自动上链马达表盒、马达盒、摇表盒、转表盒、上链器,指有动力驱动可旋转表盘的手表盒。

网友:
STC的10系列,我拆楼顶的跑马灯控制器是11系列,

网友:
它是如何摇的?

网友:
这个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有用的人当个宝

网友:
这得几百万以上的表才能配的上这玩意儿伺候

网友:
有的手表是戴在手上走路摆动的时候自动上发条的(走路时内部一个配重块会摆动),放着不动的时候就不上发条了,最后表就不走了,这个用来定期转动手表,上发条

网友:
这个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有钱人的工具,手里有N个自动机械表,周一到周日轮着戴,其他时间就放到这摇表器上,保持动力储备,拿来就能用。

网友:
摇表器里面是这样的,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常见!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太阳能板加个带齿轮箱的马达,放阳台上一小时能翻转10圈,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还是国人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是摇表器,百度了一下:

      摇表器,又称自动摇表器或自动摇表盒,通常指装有马达的手表盒, ...

蛋痛器,有表不戴还要它走

网友:
奢侈品,还真没见过啥模样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机器或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