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杂牌电线vs品牌电线,性价比求教

楼主(2023-06-24):
原本,想采用品牌的国标2.5平方单支电线,杂牌的1.5平方单支地线。

收到货后,杂牌线看起来质量还不错,刮开里面确实是铜线,烧过也确实用的是阻燃塑料。
铜芯纯度我没办法检测,但是从软硬度来看,不算很硬,跟品牌线软硬度差不多。

那么问题来了:

从数据看,明显杂牌的性价比优秀啊。

请各位老师傅发表一下意见,用杂牌大一号电线好,还是品牌国标电线好?
除了铜芯和阻燃塑料,杂牌电线还有哪些隐患?

补充内容 (2023-11-27 20:22):
终于知道杂牌电线的危害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863-1-1.html

网友:
需要的不是性价比。

网友:
建议找个高精度的毫欧表,测量一下线阻,选相同线径线阻低的买

网友A:
没有看到实际线径

网友:
电线安全更重要。正泰的线皮阻燃,绝缘,而且细还软,比广东所谓名牌金联宇好得多,拉线轻松一点。有些杂牌的线皮用料差,铜也不是纯铜,颜色偏黄或偏黑且硬。我家装修时买正泰买少了一卷灯线,电工让我买杂牌,我说你把2.5平方和4平方用完了我再买!最后用完了粗线,买了30米,线硬且铜不纯,用在灯线勉勉强强。用在插座我怕要烧家。

网友:
这电线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还考虑性价比?
铜芯纯度你测一下同长度电阻就知道了。
建议电线还是买品牌的吧,该省省该花花,不然出问题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实际线径

线径,大一号的,肯定粗很多啊,从重量长度就能判断。

网友:
铜材的纯度差价很大的,还有就是铜芯的重量和总重量的差别

网友:
材料寿命也得考虑一下

网友:
不认品牌的,只认3C、国标

前提是你的购买渠道没有大问题

网友:
杂牌铜线纯度不够,用的可能是回料铜,有些还是掺杂黄铜,电阻会偏大,大电流的情况下发热严重

网友:
你可以测下两种电线的电阻,看看能差多少。

网友:
家装也用不了多少 就是全部用杂牌也省下不了多少

网友B:
这个杂牌线比金XX还足,90米有2。7KG,应该是有2。5平方,金XX的基本只有6成,最差的只有三成。
但是,这个数据是楼主自己测的还是商家给的呢???

网友:
买国标,买国标的。不要厂标的

网友:
测下电阻吧,杂牌线有时看着粗,但电阻也大。这个钱还是不要省的好,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杂牌线比金XX还足,90米有2。7KG,应该是有2。5平方,金XX的基本只有6成,最差的只有三成。
但是,这个 ...

表中数据是自己称的。

国标2.5平方应该是3.05kg

网友:
电线安全更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中数据是自己称的。

国标2.5平方应该是3.05kg

那差不多呀,你这个2。7KG了,长度才90,算起来也够

网友:
外行买名牌,懂行买杂牌,当然买杂牌不是买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