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拆了台大金空调KFR-25W/BP,开机压缩机不启动,故障代码H0

楼主(2023-06-24):
又是朋友家的大金空调出问题,这次是H0故障。
大金RXH25JV2C(25机)空调,开机压缩机不启动,代码H0。
       开机后内外风机启动,压机不启动。查故障代码为H0,为外机传感器故障。测外机传感器电阻均为18K。开机后,内外风机转动,压机不启动。
      测传感器电压:室温、管温为1.7V,排出管为3.6V,其下拉电阻分别测得33K、33K、5K。外风机运行一两分后保护关机,内风机一直启动。
      拆机过程省略,拆外机板检修,15V电源处R36电阻(3.9R,变频模块供电)阻值变大,更换后试机正常。同时测得R168(0R)阻值变大,补焊后正常。
      压机启动后测得整机电流约3.3A,长期运行电流约2.6A。

网友:
结果呢?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平房 高楼 室外作业 辛苦危险

网友:
有丝印还是挺清楚的。。。
这玩意能修好都比较专业了

网友A:
又?那说明这牌子故障率挺高的啊,还是日本货。

网友:
高空拆都难

网友:
高手高手,这都能修好

网友:
修空调真不容易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处理

网友:
找到出问题的元件才是技术了啊,我有块科隆的变频板也是有问题,自己没那个技术,就换了块板子

网友:
空调室外机板都能修,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放室内机就好维修了

网友:
这故障代码反而起误导作用了呗

网友:
大金的空调就是各种故障码,基本上能解决大多数问题

网友:
调室外机板都能修,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找到出问题的元件才是技术

网友:
2010年的科隆还在嘎嘎的用,当时1350买的,看来鬼子货也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那说明这牌子故障率挺高的啊,还是日本货。

是的,几个朋友家都装了大金的机器,有一个型号的外机板都会出同一个故障,都修了好几次,可能是这种机型的通病,就我几个朋友的大金来说,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国内的也不见得好很多,外父家的3台格力变频机都修过一次了。
所以买空调多少得要点运气。

网友:
大金相对来说,,早期有些机型的确有通病,,,而且相对容易维修,,美的变频板才坑爹,外机板木有全部涂胶,各种各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