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把康廷智能锁

楼主(2023-06-24):
朋友买了一把智能锁,安装上以后功能都正常,就是电池消耗太快,不到一天就没电了,无奈,拆下换了别的型号,这个就扔在那了,电池给厂家邮去过,经测试没问题。一晃保修期过了,朋友找我给看看,就拿来了。

一个大盒子,包装很一般。
生产厂家及授权经销商。
锁体正面。
商标。
电子猫眼(室内监视显示器)。
电子猫眼可取下(向上平移)。
拿开。
电动开锁及上锁。
手动快速开锁及反锁旋钮。
电池及电池仓。二维码是使用说明。
电池。
锁体背面。
盒子里的配件。
打开的室内侧的锁体。
元器件排列。
板子。
细节。
细节。
细节。
细节。
驱动电机及电池接口座。侧面用热熔胶粘上的不知道是什么小板。
奇葩的接线(红-黑+)。
打开的室外部分。
主板。
背面是总开关、摄像头及显示屏。
正常是立着的。
指纹识别。
热熔胶粘接的小喇叭,进去的四根线是指纹识别。
根据说明书介绍,待机电流应小于100uA,接可调电源,电压调整到7.3V,测得待机电流一直大于300mA,绝对不正常!只有拔掉与室外连接部分的排线,电流才几乎没有。通电检查室外部分的主板,发现单片机(STM8L052)很热。
再仔细检查,单片机有的管脚已烧毁。但功能正常,不可思议!
这是电子猫眼的接点(正常状态)。
锁体对应的接点。
拿来时的状态,可以看到最左侧的两个铜片已碰到一起了,用镊子慢慢分开了。怀疑是不是这里短路了,烧了芯片。单片机烧了,没法弄(有单片机也没有程序),朋友正在与厂家沟通,看看能不能弄一块主板回来。
谢谢围观!

网友:
电子的就怕短路、受潮,坏了修都没法修,机械的还是要耐用多了。

网友:
说不定吧线路板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都烧成那样了,功能还没影响,真神奇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
公司也装了电子门锁,质量不太好,多次锁人没法修,只能换新

网友:
有短还能用,奇迹啊

网友:
这种锁不知道成本多少?容易坏吗

网友:
市面上不少智能锁除了原配电池用得久一些,更换电池后,就会发现新买的电池不耐用。

网友:
耗电速度确实高端

网友:
都是匆匆上马,粗制滥造的骗钱货,远不如钥匙的好用

网友:
了解下,可靠性应该是最高原则

网友:
这年头标注高端的一般都是想赚快钱的骗钱货,
务实的厂家即使明知道是高端也只敢标注顶配。

网友:
被挡在门外的大多都是户主

网友:
越高级故障越难弄

网友A:
整体来说还是质量不错,芯片都烧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越原始的越可靠

网友:
一般自称高端的都是不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体来说还是质量不错,芯片都烧了还能正常使用

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个芯片就是摆设,压根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个芯片就是摆设,压根没用

脑洞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