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天马直流变频风扇改装遥控

楼主(2023-06-24):
618期间,这款风扇炒的火热,我也跟风买了一个,到手后还行,摇头机构噪音不是太大,就没拆开看看,用功率插座看了一下,确实省电啊,而且档位有十二档,分的比较细,最低档才两瓦多,很省电,就是之前用惯遥控得了(也是买遥控板改的),就感觉这款不是太方便了,想改,发现这玩意不能用之前的那种风扇遥控改装板改,主板也没有红外接收头的安装孔位,就琢磨着控制四个按键实现遥控,然后就在淘宝搜到了这种能控制四位的红外接收板,刚刚够用,这板子输出点动是高电平,而风扇电路板上是低电平有效,所以还得搭个反向器,一个三极管两个电阻一路,需要四路,为了方便,直接在风扇板上搭接焊上,焊工比较渣,大家凑合看,红外接收头看原设计应该是放到数码管下边,因无焊盘不好固定,就放到最底下,即原设计的第五个按键处(遥控款这个位置是待机键),前方面板是透明的可以接收红外信号,然后找个遥控器,设置一下接收模块,设置点动模式,学习四个按键就可以使用了,我为了图方便,把机顶盒遥控器上用不到的F1/F2/F3/F4四个按键设置上了,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摇头是控制不了的,所以要用遥控建议还是直接买遥控款方便,这只是一个改装思路,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感谢lookball的指正,图中三极管应是S8050,原来发的有误,再次谢谢lookball

网友:
不错,看来不少人入了这台风扇.

网友A:
建议把铁壳电机,改成植保机用的铝合金无刷。建议加蓝牙和wifi遥控模块,手机都能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铁壳电机,改成植保机用的铝合金无刷。建议加蓝牙和wifi遥控模块,手机都能控制。 ...

这么改 估计风扇会飞起来。这么改 估计风扇会飞起来。这么改 估计风扇会飞起来。

网友:
遥控板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改 估计风扇会飞起来。这么改 估计风扇会飞起来。这么改 估计风扇会飞起来。 ...

自带无刷驱动会过流保护,换无刷电调,工业电源,最大风力叶片甩断,换螺旋桨肯定乱跑。

网友:
这个和遥控版的主板确实不一样,改起来费劲

网友:
看到这里我庆幸没去折腾买无遥控版自己加遥控器。

网友:
厉害厉害, 这都能改,还得写个程序么

网友:
思量再三还是忍住了,没有买这款天马风扇。

网友:
改造方法不错!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网友:
折腾无止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改 估计风扇会飞起来。这么改 估计风扇会飞起来。这么改 估计风扇会飞起来。 ...

最后 发现壳太差,换个全金属外衣

网友:
改造方法不错!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折腾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