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废物利用SM3268M威刚假标闪迪15104-128G颗粒

楼主(2023-06-24):
颗粒外观打标

颗粒外观打标

咸鱼打包来的,三个固态,一个威刚SP550(46XT+单颗闪迪128G颗粒),另一个山寨金士顿60G(46XT+两颗镁光NW682磨标),还有一个KDATA 32G(JMF+4颗东芝的LGA颗粒)。
镁光颗粒直接简单双贴U盘,LGA贴在了之前的金士顿PS2307上面,好像没有合适固件还是什么……还没正确量产出来。
最麻烦的是这颗大容量的闪迪颗粒,原来46XT板子上面检测ID错误,板子的另一个焊盘还有问题。
重新焊接了颗粒,46XT能够量产出来,但是没办法跑RDT,校验也出错。
焊接到3281AB上面,可以正常识别ID,但是始终卡在pretest或者systemblock擦除阶段,一直没能量产成功。

颗粒检测信息

颗粒检测信息

之后又换到了芯邦上面,开0ECC低格了8个多小时,最后产出了960M的容量,我直接傻了,再怎么坏块多也不至于只有1G吧。

今天又想起了还有个3268,于是最终颗粒拖到了3268上面。
首先是高格快速量产,产出了127G极限容量。
第二次开始低格ECC=15量产,花了近2小时,得到了60.4G容量,跑圈没有发现错误。

第三次低格ECC=1,时间多了一点,容量还是60.4G,除了坏块变多,容量居然没有什么变化,有些奇怪。
第四次ECC=20,还在量产中,预计今晚12点前应该能结束。
测速应该是3268M的极限了。
估计颗粒都快报废了,再尝试能不能提升一点容量,观察一下数据保存时间就完事了。

网友A:
3268的极限速度不止这么点,你这颗粒的速度就这样了。按理说这个同0DFK颗粒速度应该更快点啊不至于107/65的

网友B:
我从闪迪老款CZ880上拆到过同样颗粒,ID和15131-128G一样,19nm MLC。速度应该是不错的,上46en单颗写260+。上3268的话,速度基本就是6,7十。

网友:
测缓外速度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闪迪老款CZ880上拆到过同样颗粒,ID和15131-128G一样,19nm MLC。速度应该是不错的,上46en单颗写260+ ...

46XT上面速度很快,单颗就能读写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8的极限速度不止这么点,你这颗粒的速度就这样了。按理说这个同0DFK颗粒速度应该更快点啊不至于107/65的 ...

估计是单贴限制了速度

网友C:
3268的工具固件奇怪的很,,,我最近也在折腾3268,老是抓不干净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8的工具固件奇怪的很,,,我最近也在折腾3268,老是抓不干净坏块 ...

坏块的话,我这颗开始低格的时候坏块数量很不稳定,这几天一直低格……大概进行了10来次左右吧。
ECC=1,最后稳定下来有167个,EEC=5,变成165个。
可以尝试多次擦除,多次低格扫描。

楼主:
多次低格扫描稳定坏块后,找到了容量纠正的方法。
首先低格扫除坏块,然后取消erase info,prescan选择high,
第二页容量那里填好fix值,就可以重新高格量产出最大设定容量。
这颗粒ECC=1低格后,还可以弄出126G的容量,应该还没写死吧。

网友(2023-09-27):
楼主大佬,能发下2246xt的15104颗粒开卡工具给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