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晶体管测试仪屏幕显示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23-06-24):
这是一个晶体管测试仪T4,显示感觉有点脏,还有横纹,感觉是对比度太大造成的,如果刷成1.13固件,可以调整对比度消除问题,本来想就用1.13固件,但发现1.13固件在测大电容时ESR不准,又刷回旧固件,却无法调整对比度,请教各位大神,怎样通过硬件或软件调整屏幕对比度?

楼主:
背面的电路板

网友:
不懂  我自己做的是M328版本的 屏没你这个大

网友A:
你这个屏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型号印在排线上,将它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屏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型号印在排线上,将它发上来。

型号是lx12864B5

网友(2024-05-19):
怎样通过硬件或软件调整屏幕对比度?,

对比度是工作电压决定的,可以改下背后的一个电阻,

网友(2024-10-30):
这个固件从哪里下载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