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微星RX580 2048sp单DVI接口 改造加焊 HDMI PD接口

楼主(2023-06-24):
2021年的时候把上次矿难的单接口白牌满血580出掉了,然后一直用的亮机卡到现在,最近有时间了发现RX580三朝元老又是白菜价了,决定入再次手一张玩玩。

这次买的也是单接口的,玩的就是一个性价比。但是吧这个卡也有毛病。单接口580一般都是单通道的DVI(不支持2K),这怎么能忍。那我不是2K显示器就作废了。所以决定改装接口。
然后在网上看了几天,发现论坛里面已经有改的教程了。来自于 @苏州熊猫  让挖矿显卡升值!三朝矿老RX580拆机改造HDMI接口
老哥写的很详细,但是我卡和这个还是有点小小的不一样的。所以再发一遍吧。也许小白需要呢?

首先说一下要准备的东西

1. 4020贴片电阻1%
    HDMI【 3.3R 33R 2.2K 10K 各20个 】
    DP    【3.3R 10K 100K 1M 5M 各10个】
2.4020贴片电容
    HDMI【0.1UF*10个】
    DP    【0.1UF*10个 0604电容 22UF*1个】
3.贴片晶体管
   HDMI 【3094 (NPN三极管)*1个 2N7002DW (6脚N沟道MOS管)*1个】
   DP     【3094 (NPN三极管)*1个 2N7002DW (6脚N沟道MOS管)*2个】(装几个PD接口就买几倍)
3.接口座子
   看你买的卡挡板上有没有螺丝位,看着买2~3接口个就行了(注意螺丝孔的位置,如果怕麻烦就不买带孔的,别只买一个接口接口玩废了又得买)

准备好上面的东西就可以开工了。在这里多说一句 有个热风枪会简单很多。

先上个DHMI的点位图
正面 /背面

然后是DP的
正面/背面

按照上面的示意图来补件
1.现花屏或者闪屏 检查补件的焊接是否可靠。重点检查接口是否虚焊。
2.直接黑屏无信号 检查显卡bios,或者连接线质量,和是否虚焊。
3.亮屏后又黑屏无信号 检查一下显示器用的接口是否为DHMI 2.0 或者DP1.4 高等级的接口好像兼容性好点,总之就是换接口插着试试。

下面上几张我改完后的图片吧。

飞线的部分是我拉坏了焊盘

DP部分了

立起来焊电阻是0804的平着焊不下去,搞这个浪费很多时间

同上没有0402的电阻了搞0804的代替。废了很多功夫

最后一张背面全景

OK收工
  提醒一下 如果刷显卡bios一定要记得用GPU-Z备份原bios。 还有就是刷bios有可能会导致显卡不认卡。得小心点,我是有编程器 乱刷。

网友A:
牛逼,这个一般人玩不来!

网友B:
这个一般人搞不定啊

网友C:
很详细,也很麻烦。

网友D:
这个是2班人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这个一般人玩不来!

其实还好,我还不是第一次改这个,细心点,有个好点的烙铁头,会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人搞不定啊

那,可以来看看热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也很麻烦。

小零件焊起确实麻烦,不过熟练了就好,是实在不好焊就拆掉旁边碍事的大零件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2班人搞的,

其实我也很一般的,就是最近闲的。

网友E:
不是 HDMI 吗 ?
怎么写成 DHMI 了呢 。

网友:
很详细,动手能力,感谢楼主的知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 HDMI 吗 ?
怎么写成 DHMI 了呢 。

嘿嘿,眼睛

网友:
看看高手操作

网友:
厉害,我就想着回头把我的RX590GME拆开保养一下!

网友F:
用锡膏热风枪会好焊一些。

网友:
普通人只有佩服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锡膏热风枪会好焊一些。

锡膏我有,但是没用只要是我的风枪是个疯枪,老古董了。

网友:
楼主厉害,本人不敢这样玩

网友:
真的是高手,看来,我得学好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