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术达人进,做电路板,常用的贴片电阻参数总结,买了一堆还有4种参数可以选

楼主(2023-06-24):
最近准备选购常用电阻,做t12,各种常见电路用。

选了一些,今天12点前要再选两种。明天再选两种。有没有推荐的参数数值

另外就是精密的r500类似的毫欧电阻准备用0或1-2欧无限并联代替。

楼主:
基本上够用,准备又买的型号

网友A:
我的一部分电阻,既然想玩就老老实实的买下来,需要用的时候,伸手就能找到,不用东拼西凑或者每次都临时去买。这东西看起来似乎不算便宜,但比起节省的时间和带来的方便,绝对值得。

像贴片电阻这种东西,每次用的时候买一点,等凑齐一套相对完整的,价格比直接买成套的电阻本要贵得多,还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部分电阻,既然想玩就老老实实的买下来,需要用的时候,伸手就能找到,不用东拼西凑或者每次都临时去 ...

这里出现个大户

你的字典用不完,大家帮你用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出现个大户

你的字典用不完,大家帮你用完吧

经书,开过光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部分电阻,既然想玩就老老实实的买下来,需要用的时候,伸手就能找到,不用东拼西凑或者每次都临时去 ...

大户人家,看看你包里那些用的最多

楼主:
又找了些可能用得上的阻值,

已经买了500r。那么470和511。可能不用买了

0r可能不用买了

楼主:
买好了,又减少一部分,只有470r,22r.1m看看再决定

网友C:
不想买电阻就得多囤些废板拆件。不过要小心被老妈当垃圾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买电阻就得多囤些废板拆件。不过要小心被老妈当垃圾扔了

真实。别人眼里的垃圾电路板,

楼主:
都已发货了,基本上能代替一大堆的那种电阻包了。还有一些板子可以拆

楼主:
跟风买的就买我图片上的同款就行,肯定用的上且大量使用,话说,技术资料都透露出来了,也没有个家元奖励啊,下次我也保密编辑关键点了

网友:
没必是买这些异阻值的电阻
就买那些常见电阻就行啦
电路中电阻作用无非就是分压,限流
看手是有什么电阻,就怎么搭配就行

网友:
常用的电阻电容用楼上那种元件本很方便,料板上这些元件太小,好不容易找到,风枪一吹丢了,还要来回翻垃圾,料板太占地方

网友:
我都存了50多斤废板不舍得丢,每次找料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部分电阻,既然想玩就老老实实的买下来,需要用的时候,伸手就能找到,不用东拼西凑或者每次都临时去 ...

猴哥威武霸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部分电阻,既然想玩就老老实实的买下来,需要用的时候,伸手就能找到,不用东拼西凑或者每次都临时去 ...

说得非常好,我猜猜3本起码得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非常好,我猜猜3本起码得200多

差不多吧,买得早能便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