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米兰极光100w太阳能手提充电灯拆修。

楼主(2023-06-24):
下雨天再生中心2元捡到一个充电手提灯,被雨水灌饱了的。首先清洁后开拆,看表面无螺丝,常规猜想就是在太阳能板材下面。拿手术刀挑起后飞刀一圈,太阳能板分离,拆下4颗螺丝后盖分离,里面有4个绿皮无牌18650并联,进水后镍片都烂掉了。主板有腐蚀,测电压一对1.6v,另一对2.3v(中间镍带烂断导致)。全部解体清理。测试主板功能正常,灯珠坏了一颗。手头有类似大小灯珠,就换了颗。4颗锂电池干燥后测容1000-1200ma,反正不常用就重新点焊后包装好704黏贴。重新组装,完工。此灯背后也有2块钕磁铁。按钮控制高中低三档,还有红蓝爆闪功能。带usb5v小功率输出。晚上照明亮度可观,功率大概在十几瓦,标100w太夸张了。

网友A:
手艺不错,修好就捡漏了,羡慕还有点焊机

网友:
两块钱肯定是不亏的

网友:
恭喜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修好就捡漏了,羡慕还有点焊机

我的外热烙铁,6337焊锡丝,强力助焊剂也不差,做好后用花露水清理残留,避免腐蚀。楼主应该不住在北京,我那不少像大柳树市场,把外观好的卖贵,交易后是故障品。

网友:
"再生中心"这个名词不错

网友:
也许是“相当于白炽灯100W亮度”

网友:
有手艺才才敢捡漏

网友:
能修好不错,运气好,进水的往往导致大范围生锈或者短路,修理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
2元的100w太阳能手提充电灯,修好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修好了,这就是捡漏成功啊。

网友:
是“相当于白炽灯100W亮度”

网友:
这价格,只要修好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