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山上的美的遥控器,没用几天就坏了

楼主(2023-06-24):
10块钱买了个带背光的美的遥控器,一开始很好用,今天突然坏了

功能键在侧边

后面的信息和美的完全不一样

原装遥控器这个位置有序列号,这个就肯定没有

主板

屏幕背光

断码LCD屏

这前面一开始以为是金属的,没想到是喷漆

按钮中间都有一层胶,但是按起来手感很一般

尽量还是花30买个原厂的遥控器吧

网友:
三菱空调,也是买了个十几元销量还不错的山上遥控,用了两年多还没坏

网友:
会不会是人品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南孚电池的锅,用碳性电池就没问题

网友:
晶振集中到牛屎块里面了

网友:
没查出坏的原因吗?

网友:
原装的也不贵

网友:
元件没几个难搞了。

网友:
原装的质量还是要好些。

网友B:
一般都是天长秦栏镇生产的

网友:
外面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天长秦栏镇生产的

那个地方遥控器形成产业链了吗?

网友:
美的还分山上和山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南孚电池的锅,用碳性电池就没问题

为何不能使用碱性电池呢?经常见过这种论调。

网友:
遥控器现在都是白菜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能使用碱性电池呢?经常见过这种论调。

南孚电压高,电流大,一般像遥控器这类低功耗用电设备都不建议用南孚的,遥控车用完的南孚还能在遥控器上用好久的

网友:
搞个带红外功能的手机代替遥控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能使用碱性电池呢?经常见过这种论调。

这种说话最初来源于电子石英钟,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买个没屏幕的那种,万能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孚电压高,电流大,一般像遥控器这类低功耗用电设备都不建议用南孚的,遥控车用完的南孚还能在遥控器上 ...

老观点了, 电压其实并没有高多少, 电流大小受负载影响. 买个新的南孚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