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梦源DS Logic逻辑分析仪换U口维修

楼主(2023-06-25):
之前用这个分析仪去抓设备的I2c协议时不知道是不是设备没有接地还是怎样把USB口烧了,买新的又心疼,还是换USB口修好吧

先拆板出来吧,正面

背面

micro USB口,最右边已经烧糊了

找个料板拆USB口下来

从背面加热稳妥,避免损坏USB

拆逻辑分析仪的USB

换好后的模样

插电脑联机正常,收工

网友A:
这是接电脑哪边的。烧这电流不小。

网友B:
你这版本感觉有点老,我的是TYPEC口的,信号端是小排针

网友:
高科技玩意

网友C:
换成C口的多好。

网友D:
感觉楼主还缺个PCB板焊接夹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还缺个PCB板焊接夹持器。

他用的压板也十分考究

网友:
没有热风枪就难拆

网友:
这种封装的不是很好拆

网友E:
都动手了还不换C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动手了还不换C口

不同的USB封装不一致,不方便更换的。

网友:
不是很好拆

网友F:
干嘛不换成C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嘛不换成C口的

壳的开孔对不上,板子焊盘也不对,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电脑哪边的。烧这电流不小。

是啊,而且是负极,不知道咋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版本感觉有点老,我的是TYPEC口的,信号端是小排针

对,这个是很老的版本,貌似是众筹那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C口的多好。

急用 ,临时凑合用用,换c口外壳要扩孔麻烦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是好,啥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