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文化白折腾了

楼主(2023-06-25):
当年吃了不少山寨电源的苦崩了好几个,后来就买的剪线电源,真的是剪线了的,当时也没有刚好合适的线,就用了电磁炉的电源线,输出则用的如意云路由器2A的DC线接的,一般带俩路由器10多瓦轻载用了7~8年。由于我给每个路由器配了ups模块,这个模块输入电压过低了之后就会耗光电池电故障不充电,停电就直接断电了。一分4的线太差劲0.7A都发热,今天我再接个一瓦多的网桥发现插头处电压只有11.6V了,难道是我适配器输入线太细?换了一个适配器发现表头电压11.8V了,果断改,正好有电烙铁坏了剩下的电源线和以前买的0.75dc插头线,这个线我用了不少,长时间负载60瓦功率时线不热,插头有点热。然后一顿操作猛如虎,换完插到路由器上一看表头电压11.6V/11.5V,mmp还不如!或者说是没有提升。其实我换之前最开始是看了一下线的,原来的上面有印2464,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度娘就决定换18AWG了,因为看起来粗了嘛(外皮粗了,线头镀锡了看起来粗),何况过5A电流真实没问题。哪知道它俩差不多!
最后拿3个适配器用功率计对比了一下效率都差不多,早期那个剪线空载0.45瓦,输入也多0.4左右后两个空载0.1,反复试验,发现这个台达爱普生的更省电一点决定用它了,少这0.4瓦0.4x24x365=3504一年能能省3度多电呢哈哈

网友:
低功率区就看厂家设计能力。

楼主:
我最后一句话怎么不见了?我说最后图那个山寨电源是签到红包6元加点买的,到手看到空载0.8瓦就不想用了,浪费电能。

网友:
发家致富就是在这里省出来的

网友:
脚趾甲不能剪太短,甲沟炎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这线感觉不粗啊,印象里18AWG应该很粗了才对。我也在用剪线电源,商家号称12V5A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长期在36W左右实际使用,电压12.2V,也并没有明显降低。我觉得楼主还是要再找找电压那么低的原因

网友:
味道应该是纯正的。

网友A:
输出电压低跟输入线的粗细关系不大。才多大的功率?不考虑强度问题的话,输出即使是0.3mm²也远远超过你的适配器的功率了。输出电压低还是考虑适配器本身的原因。标输出12V并非实际输出12V。既然是剪线电源,山寨品牌的千万不要买,本来元件质量就差,到了剪线的时候,衰减也不会少。

网友B:
路由器我一般是直接上的12V电瓶,权当UPS用

网友:
用不了这么多电源吧

网友:
拆腾本身就是文化

网友:
实践出真知,折腾有成就。

网友:
县的因素可能还好

网友: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起家如针挑土,败家如浪淘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低跟输入线的粗细关系不大。才多大的功率?不考虑强度问题的话,输出即使是0.3mm²也远远超过你的 ...

看看剪线的线头粗细就知道是不是山寨了,山寨输入输出都不可能1点几平方粗,线材可比零件值钱多了!这些剪掉的线材其实都被垃圾佬回收铜了,适配器不值钱当垃圾处理的被三手贩子弄来卖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我一般是直接上的12V电瓶,权当UPS用

一直浮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