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11Pro面容ID已停用-外挂排线免拆点阵修复

楼主(2023-06-25):
准备接修邻居的一台苹果11,说是人脸识别用不了,手机还容易发烫

拿到手机后,开机一看是11Pro

检测人脸识别的面容ID确实不可用

拆机看看,曾经换了一个组装LCD屏,难怪容易发热,因为原装屏是OLED屏,换的背光屏亮屏时本身就易发热

拆下前摄点阵组件,扣在之前买的点阵修复仪上检测下,4个灯均已熔断,设备屏的原因拍照显示不全

因为修这个面容,需要免拆修复,之前的设备要拆点阵换排线修复,所以又购入了新的设备,今天刚到货

Face repair面容修复仪连接电脑,把原机点阵排线扣上MC14设备上,免拆修复排线同时扣上,设备屏幕已经显示手机的机型了,如下图

打开对应的软件助手,手机要开机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读取手机信息,此时没有手机序列号

重插数据线,手机重新连接电脑,同时MC14点阵修复仪底部再用5V2A充电器供电

看软件助手已读取到手机序列号了

点击“点阵一键修复”,写入原装加密资料到免拆排线芯片中

前摄点阵组件装机测试,面容ID已可录入了

因邻居还要换电池,再看看原机电池的健康度仅74%了

拆下原装电池,准备换上在京东购买的新电池

电池已装好

装上屏幕

再次录入替换面容做测试

当然面容ID与密码界面那里也不提示已停用了

面容解锁,一下就开锁了,解锁挺快,完美免拆点阵修复!

又有鸡腿吃了,不过这次吃的烤生蚝,光盘了,有烧烤吃,真爽!!!

END

楼主:
邻居说会突然关机,经查询确实有一次,应该是重启不是关机,看重启日志是屏幕原因(for device display-eeprom),组装屏偶尔重启一次也算正常

网友:
楼主,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啊?

网友:
看上去楼主是专业修手机的。

网友A:
楼主,我的airpords 2代,右耳声音小,能不能搞啊

网友B:
吃完生蚝后面应该还有节目

网友:
技术活,支持一下

网友C:
楼主触控ID损坏能修吗?

网友:
好腻害的说

网友D:
修复专业,设备也不便宜吧。

网友:
居然还有会发热的组装屏,难道不是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复专业,设备也不便宜吧。

设备确实不便宜,但也不贵,修几台就赚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触控ID损坏能修吗?

只要舍得出钱,基本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完生蚝后面应该还有节目

你还想有啥节目?该不会说可以壮羊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airpords 2代,右耳声音小,能不能搞啊

肯定可以搞的,找专业修这个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舍得出钱,基本都能修好

多少钱修啊

网友E:
不错,原来是软件的问题,通常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LCD组装屏导致这个面容坏了?

网友:
找他修过一次价格不贵,技术很难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原来是软件的问题,通常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LCD组装屏导致这个面容坏了? ...

LCD仅导致发热更严重耗电更快,OLED省电

楼主:
不便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