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四个3116功放板哪个好,哪个最差

楼主(2023-06-25):
玄学设备,要不要抛硬币决定

网友:
音响这个东西我认为个人觉得好听就行,因为每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同,没必要安全听取别人的建议。

网友A:
看上去都差不多, 挑贵的买, 散热片最大的,应该稳定一点!

做工看上去第三款标准一些!

网友:
第二款带高低音调节的,比较合适普通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都差不多, 挑贵的买, 散热片最大的,应该稳定一点!

做工看上去第三款标准一些!  ...

我发现最后两个布局差不多,只是原件颜色不一样

网友:
当然是调整扭多的好,一看就专业

网友:
3116d2底噪大点,声音偏清丽和单薄,不过在车上听底噪影响不大。
7498e没有防冲击功能,标的160w是最高电压下2欧的功率,实际12v电压只有20~30W,小音量下听不错

网友:
价格摆在那儿呢,这些也就听听声,稳定性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我可能选第二款。虽然做工比较差一点,但功率大,在小音量时效果会更好一些。带高低音调节。当然,买回来后还要看调节的具体方案。必要时需要提升最高频率,以提高高频性能。不过,TPA3116D2的输出功率只有50W,这150W是三芯片并联的,还是虚标的尚需要确定。不过散热片比下面2款大得多是肯定的。第三、四两款是一样的方案,第3款电感量大一些,但散热片与两电容之间的距离不对称,靠近散热片的那个电容因为靠得太近容易坏。

网友C:
硬币只有两面,要不试试抓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选第二款。虽然做工比较差一点,但功率大,在小音量时效果会更好一些。带高低音调节。当然,买回来后 ...

应该是虚标,简介里又说功率10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币只有两面,要不试试抓阄

筛子已经掷出了

网友:
数字功放嘛一般来讲最便宜的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虚标,简介里又说功率100*2

那还是选TDA7498方案吧。官宣100W*2 BTL输出。反正也相差不了几块钱。但要求输入电压较高。36V对于洗车供电来说有点难度。普通的开关升压模块供电的话又不太适合音响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选第二款。虽然做工比较差一点,但功率大,在小音量时效果会更好一些。带高低音调节。当然,买回来后 ...

怎么提升最高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提升最高频率?

数据手册里面有。提升了最高频率后,功耗会增加,要考虑发热因素。

楼主:
其实呢,买了第二个和第三个,
替换音箱原带的tda2050,这个2050啊,好像是30w×2,变压器50w,菜。低频很响,翁,糊,总之不好,给我一种买了垃圾的感觉
但是低频duangduang的,很过瘾啊,中频没有啥存在感,高频也不错,比我耳塞还好。
但整个就是不太好,闷。怎么办呢,foobar2000一定要开dfx,改善一下

今天第二个3116换上,就给我一种,我这音箱也不是那么垃圾的感觉
低频舒服了,不闷了,不用开dfx了,中频没感觉,高频en…这是传说的毛刺?是不如从前那么润了?先均衡器削14k和20k试试
这高低频调节旋钮感觉用不上啊
第三个还没开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选第二款。虽然做工比较差一点,但功率大,在小音量时效果会更好一些。带高低音调节。当然,买回来后 ...

第三个电感100,第四个电感330
数字越小电感量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个电感100,第四个电感330
数字越小电感量越大?

应该是数字大的电感量大。

网友:
数字功放音质一般般,硬要挑的话,找块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