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色指数R95 6W高显筒灯 1.9元一只 外观有破损

楼主(2023-06-25):
R95高显筒灯,全铝散热器
外观有破损
功能正常
当灯泡用也行,或者拆LED电源和LED模组用也是极好的

整灯尺寸:
1.面环直径:95mm;
2.开孔尺寸:75-85mm均可;
3.整灯高度:40mm(驱动电源外置);

每只筒灯约104克,运费实收
清仓价格
最近在整理仓库
用得到的朋友就拍下了

链接:【淘宝】https://m.tb.cn/h.5aEL7Gu?tk=eVaidIOilPl CZ3457 「6W R95高显色指数 双色温 LED筒灯 射灯 BT蓝牙 调光 调色温 铝壳」

楼主:
外观不保了
因为每个筒灯,破损不一样,有可能好一些,有可能差一些
反正就当拆电源和LED模组

对外观介意的朋友慎入,免得收货后心理有落差

网友A:
1.9的和9.9的显色指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的和9.9的显色指数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啊
筒灯都是一模一样的,
区别就是1.9元的,外观破损较明显,
如果觉得外观难以接受,就拍回去拆电源和LED模组了,这样也不错

网友:
显色指数R95 6W高显筒灯外观破损较明显,

网友B:
楼主能不能量下固定灯板的那个碗直径是多少,
另外两个固定的弹片是装在哪里的?是面环上,还是后面灯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量下固定灯板的那个碗直径是多少,
另外两个固定的弹片是装在哪里的?是面环上,还是后面灯碗上 ...

散热器是一体成型的,卡扣就固定在散热器上面

那个碗直径约54mm,从外面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器是一体成型的,卡扣就固定在散热器上面

那个碗直径约54mm,从外面量的 ...

买回来试试吧,我是想把家里现有的筒灯换个内脏

网友B:
灯是这样。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是这样。字数字数

你的这种筒灯是分体式的,可以DIY

建议你把我店里面发货的筒灯,拆出LED模组和电源,然后安装到你的筒灯里面(相当于只利用你的外壳),收到后,先改一个试一下,正常后再改其它的

我的灯,电源到LED模组,有四条线,拆线和接线时,最好拍照存档,胆大心细

拆筒灯,要破坏PC面罩,才能拆出LED模组和电源

有什么问题,可以发信息联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这种筒灯是分体式的,可以DIY

建议你把我店里面发货的筒灯,拆出LED模组和电源,然后安装到你的筒灯 ...

已经买了,一单买了14个的那个就是我。我是想用角磨机吧灯碗切下来,粘到我这个灯环上

网友:
不错,留着备用

网友C:
拍了15个,运费有变的话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了,一单买了14个的那个就是我。我是想用角磨机吧灯碗切下来,粘到我这个灯环上 ...

好的,感谢支持

可能拆灯板比切割筒灯外壳更省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了15个,运费有变的话改下

好的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支持

R95高显筒灯,全铝散热器
外观有破损
功能正常
当灯泡用也行,或者拆LED电源和LED模组用也是极好的

网友D:
破损那个显色性也是95的吗?
如果是我也要十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损那个显色性也是95的吗?
如果是我也要十多个玩玩

对的

1.9元和9.9元的,完全是同一款筒灯

区别就是1.9元的,外观破损了

1.9元体验R95高显色指数,要啥自行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

1.9元和9.9元的,完全是同一款筒灯

好的,要15个玩玩,高显色的确实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要15个玩玩,高显色的确实超值

是的,
拆出来LED模组和电源,换到其它的筒灯外壳上面,就可以组成一套高显色指数的筒灯(或者灯具了)

当然,如果能接受1.9元筒灯的外观,也可以直接使用了(放在对外观要求不同的场合,通电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