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菜T12,跨进新世界

楼主(2023-06-25):
小白选手,偶尔需要按照百度修修电视,洗衣机和油烟机之类的。一直用的是黄花907,用坏了两只主板,发热芯换过五六次。都是温度开到最大,只要烙铁头还沾锡那用的还是不错的,但对于手机主板这类烙铁头只能接触一点点还散热快的就无能为力了。
618用从淘街撸的20块用买,买了一套白菜T12,把压箱底的黄花907尸体拿来改了改。太兴奋忘记提前试机,装好了才试机发现指示灯异常,12V下红灯常亮(不管什么状态),但调温旋钮功能是正常的(确认线没接错)。
比起黄花907好用太多了,升温快温度集中,感觉12V下就完全够用了,大些的焊点也不在话下。按使用体验T12能打9分,907只有6分。
就是这907手柄过于粗壮了,等以后升级个小巧又带温度显示的手柄就完美了

第二天用笔记本19V电源,化锡速度差不多,但最高温度明显高了很多,沾锡后表面很快就高温氧化了。看回复还有很多网友跟我一样是用黄花907的,可以升级下了,一套成本不到30

网友:
祝贺有了新突破,但拆得不彻底

网友:
哈哈哈  用好工具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A:
我也有个907手柄,调温效果不好,回温慢,基本新的就放一边了

网友:
感觉是白菜T12跨进旧世界,给楼主带来新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907手柄,调温效果不好,回温慢,基本新的就放一边了

原装的头不好用,我后面买了说内里有铜的小弯头比原装的刀头效果还好。另外主板上两个小电位器也可以调节功率

网友:
提高到24V你会又发现个新世界。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工具好用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
发热芯挺新的

网友:
对付大焊点还是要黄花907

网友:
都没一款称的上完美的烙铁~

网友:
12v电源加热灯一直亮是正常的,因为功率不够一直再加热,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这个不错啊,非常好

网友:
不错,T12会让你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