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定时器拆解

楼主(2023-06-25):
电动车充电定时器

网友:
浓浓的拼多多风格。。

网友:
同款买电驴送的,说定时充电不容易充坏电池

网友:
那个是三极管负责继电器的吧

网友:
这个能用,可以起点作用,这东西电容容易坏.还有最大的缺点是断电不记忆,断电后再来电,会从头开始

网友:
定时器看着设置简单,用着方便

网友:
这个可以延长充电电池的寿命。

网友:
接步就班的定时器,智能?不要想多了~

网友:
数码管 单机片 继电器,耐用就好

网友:
不如老老实实买个机械式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行,起码数码管后面还有个专用支架

网友:
IC应该是4017,计时就是参考值,
定时不会太准确的

网友:
我买了3个旋钮式的机械定时器。

网友:
感觉拼多多9.9元包邮都比这个好吧。

网友:
电动车定时充电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简单的电路,常用的定时器单片机电路

网友:
塑料感好强

网友:
用电源模块的啊

网友:
居然没说是什么芯片,差评。

网友:
可能功率会比手机的大一些,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