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电推子电池

楼主(2023-06-25):
昨天当地天气太热了,现在头发稍一长就感到不舒服,再加上两鬓的白发也不好看,让家里的领导给推推头,结果放上电池打开开关没反应,怪了,放上另一块电池正常,那确定就是电池的问题了,先不管电池,先理发,然后革命工作不过夜,就有了下面的过程。

之前有过对电量掌握不好,有过一次理发中没电的尴尬,这是后从网上买的一块,早就好奇里面的构造,没有机会而已。
从有箭头处用小螺丝刀顶出

从有箭头处用小螺丝刀顶出

防呆口设计(晚上照的有点模糊)

经测量发现是箭头处断裂,从外观上不易发现,在周围刮掉部分绿漆加焊就好了。

这是原理图

电池型号

中间是开关

推上锁住就行。
=========
岁数大了不要好,凑合着用傻瓜式的理发器就满足了。

网友:
能确保安全 转起来就行

网友A:
所以我不买电池的,直接买双箭插电的老式电推子

网友:
居然是镍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不买电池的,直接买双箭插电的老式电推子

还是电池的方便吧。

楼主:
这种用手机的5v充电头充电,我是测到了2.8v就把下来,防止过充

网友:
推平头这种电推子很好用。

网友B:
我买了个用18650电池的

网友C:
镍镉电池,还是改成锂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镉电池,还是改成锂电池吧

3周到4周才用一次,就我一个人用,够用了,没必要捯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用18650电池的

我买的早,要么没看到这种,之前的几乎都是镍铬的。

网友:
现在很多电推子电剃须的还都不是锂电

网友D:
这让我想起疫情(2020年)刚开始那年,每户居家。京东购理发器,家里领导左推右剪看不下去,又叫儿子来推剪几下,理的头式不能见人,也不能怪老婆和儿子,他们也是第一次拿理发器。后直接推了个光头才算折腾完成,天冷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帽子,理发器用那一次后就给老丈人了。

网友E:
既然已经拆开了,直接上一节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拆开了,直接上一节磷酸铁锂~~

电池换了,那充电器咋整?

网友:
试过改过铁锂长度差不多,比起镍镉电池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周到4周才用一次,就我一个人用,够用了,没必要捯饬了。

这个想法和我一样  哈哈   其实就是懒

网友:
家里有个好领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让我想起疫情(2020年)刚开始那年,每户居家。京东购理发器,家里领导左推右剪看不下去,又叫儿子来推剪 ...

特殊时期想见人也见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