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墨菲定律起作用出租房的空调跳闸了

楼主(2023-06-25):
自从买了拆洗衣机大螺母的工具,拉马啥的工具,
洗衣机就连着坏,
家里的坏,换了离合器,吊杆,皮带,
出租房的坏,里面掉了个硬币,拆内筒,
然后就一直出问题,
不得不又闲鱼买了个二手的洗衣机先给租客用,
出故障的抬回家修,
用电板手上内桶,连着几次都没上紧,
脱水声音大,每台洗衣机都修了7-8次,
真是修厌烦了。

怕什么来什么,
昨天晚上房西说出租房的空调跳闸了,
是插上电源不跳,开遥控就跳闸,
这种听着像空调启动电容坏了,
这个电容可能用了15年了,
又学习了几小时网上维修视频,
但愿只是电容坏了,
要是压缩机漏电了就只能换空调了,
10楼那么高,我也不敢爬出去,
想着把铝合金窗下面的固定玻璃拆掉,
然后就可以修空调了,
外面还在下着梅雨,
今年的房子租金比往年每个月少了2百多。
是不是墨菲定律,怕什么来什么,
稍微有点动手维修能力,买了点工具
在自己家,亲戚家就一堆东西出故障等着修,
小到鞋子脱胶,大到电器维修。

楼主:
以后要多准备几个纸箱,把修空调的,修洗衣机的,修水管的,等等工具配件,分门别类的放箱子里,不然每次找工具配件真的麻烦。

网友A:
楼主真的是楼主,活找土豪一个。10楼的坏了,从你9楼装个防跌网,搭个梯子上去修。

网友:
同感,紫薯布丁。

网友:
楼主应该该放手时就放手,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做了。

网友:
我家就有好几个这样的纸箱子,烦死了,都是买了用不到的或是买多的。

网友:
会的越多,越挨累。

网友B:
应该是外机进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外机进水了吧?

你说的也可能,但是真的进水压缩机短路了我也修不了,我只会换个电容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是楼主,活找土豪一个。10楼的坏了,从你9楼装个防跌网,搭个梯子上去修。 ...

只有一套30平米小公寓出租,不是啥土豪啊,要是有钱我还烦恼修啥,直接出钱找人修就是了。

网友:
绳命在于折腾

网友:
今天我就没法开空调,一开就跳闸,这几天大雨,应该就是外机里有水短路了,等天一晴就会好

网友:
大家电,比如制冷的,起火儿的,都得找人来修,能不自己修就 不自己

网友C:
房子租出去了就是好事,就有钱来。不着急的可以自己研究自己修,太危险的或者很着急的就还是找人来修吧,该别人赚的钱还是要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房子租出去了就是好事,就有钱来。不着急的可以自己研究自己修,太危险的或者很着急的就还是找人来修吧,该 ...

我记得有一年,我给家里的柜机换了启动电容和风扇电容,
结果第二年又开机跳闸了,找师傅来修的,
说我的启动电容又坏了,又更换了两个电容,
结果收了我180元,这倒是不耽误使用空调,可价格是真贵,
又不是高空作业,直接在窗户上更换的。
所以以后买电容不要贪便宜,要买品牌的,
铜峰电容啥的,不然人工可比配件贵,
那回我学到了,用万用表能测电容容量。
以前都是找人修的,办公室空调不制冷加氟利昂花了360元呢

高空的都是找人修。

楼主:
下午趁着雨停我去拆机测了一下,
铝合金固定窗拆玻璃没问题,后来装上去反而成了问题,
先用胶带纸固定着,后期大不了上几个自攻螺丝。
电源插头三个脚都不短路。
空调外机上盖也拆开了,
启动电容原本30UF,现在还有28UF,
风机电容原本2.5UF ,现在还有1.2UF ,
这个感觉不太好,可能不是电容的问题,
但还是先把电容换成新的,等明天再试。

网友D:
低价cbb电容一两块包邮的,很多差评,说电容量不足的,说一个月就坏的。看得我都不敢买了。
高价美的原厂又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价cbb电容一两块包邮的,很多差评,说电容量不足的,说一个月就坏的。看得我都不敢买了。
高价美的原厂又 ...

我以前上过当,还花了180元,具体见15楼,现在我都买的品牌电容,便宜电容容量新的时候测是足的,但是不耐用,万用表也只能简单测容量啊,据说电容还有其他数据呢,万用表也测不出来

网友:
洗衣机的电容也很容易做假,有一年洗衣机电容坏,去修理店买了一个10微法的电容换上去,没到一个月就坏了,拆开看,原来里面用两个小电容并联使用,耐压不够!

网友:
看来楼主是懂墨菲定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