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卫生间装个适老化扶手,怪偶考虑不周,给安装带来麻烦了!

楼主(2023-06-25):
爸妈年纪大了,为方便他们如厕(家里备有马桶,但他们习惯蹲坑),给新房卫生间装个适老化扶手
老早几块钱撸的30cm扶手,安装盘是不锈钢的,里面是不是不知道

固定好安装盘

墙面找好位置做上打孔点,不能太靠瓷砖边缘,容易破
PS:不知咋的,偶就把孔位排成这样,都没想到即将到来的麻烦

打孔还是轻松愉快的

孔位稍有点偏也不是大问题

但是拧内侧这颗螺丝真是苦逼了

好在还是拧上了

另一侧没这问题

装好搞定,试了下,还算方便

不知道有坛友家里装了么?效果怎么样?

这次就装这一根,先试试水,如果有进一步需要再装

网友A:
你这个蹲坑要装坑两侧的

网友B:
家用的话还是搞个坐便器吧

网友:
家里貌似很少有装蹲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蹲坑要装坑两侧的

左边没墙先装右侧,目的就是搭个力,有需要再在左手装落地扶手

网友:
自攻螺丝受力不够,建议换膨胀螺丝。

网友:
家里安装,最好换成不锈钢结实的,有这个本身就是安全用的啊。我家里淋浴室就安装的不锈钢的。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小问题,拧上了以后都不烦啊,不锈钢不怕的

网友:
家里用蹲坑的不多见,老年人还是坐便器方便
我在淋浴边也装了根直角的,孔位和你的不一样,是4个孔的,不过我只上了3个螺丝,打眼挺累的

网友:
家里有老人还是坐便好,一开始会不习惯的,慢慢就好了,一蹲一起对老人来说,也是挺大的问题啊。

网友:
能改坐便还是坐便好,省得每天起蹲起蹲的,老家 都是弄个椅子掏个洞

网友:
家里很少有装蹲坑的了

网友:
好些年前我也装过,那时亲戚脚上动了手术,就在她家马桶边上,墙上都安装了扶手,那时我还没啥工具呢,买了第一把博世电锤,到现在,亲戚家自己家加起来安装了7个扶手了。

网友:
应该装在走路过地方,还是不锈钢的好,塑料没有不锈钢的好看和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的话还是搞个坐便器吧

还有个卫生间有抽水马桶的,随调随选

网友:
元首孝心可嘉

网友:
老年人确实得多考虑点,改变习惯用马桶也是个办法

网友:
有一边好拧,应当好办。那个扶手可以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