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note顶配版 加散热 改DC供电

楼主(2023-06-25):
小米note顶配版 屏幕真的很不错,2K,看起来很爽,16:9的机器现在很难找了,这次改造最主要的是发热太大,加了散热和风扇, 改直接供电

        最近玩一个体感游戏,很简单,天天跳绳APP,这软件真的很好玩(有很多体感游戏),通过摄像头来捕捉动作,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屏幕太小了,所以要投屏到电视上,现在用华为MATE30PRO手机,投到电视上,就可以很好的玩了,唯一的缺点就是,现在的手机屏都不是16:9的,投到电视,上下空的黑条占用多,很不爽,所以突然想起我的老手机,小米note顶配版,安装投屏,可以完美全屏显示,但是这机器太老了,高通810是火龙,那发热都烫手了,就想着改一下,加上散热,加风扇,现在也改好了,再加上直流直接供电。
结果上机测试的很完美,散热问题已解决,供电也完美解决,最后就是投屏出现了大问题。

小米note顶配版  wifi 也有5G,按道理来说,速度也很快十几M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就是投屏过来以后很明显,延时很大,看电影什么,投屏就是没什么要求,但是投的是游戏,动作就完全合不上了,坑大了,最后,把投屏分辨率改到最低540P还是不行,最后还是有一种模式就是USB连接模式进行投屏,结果,还是延时很大,基本上没法玩,这次算失败了,只能说老旧产品,性能真的不行。

后来我再用我的华为MATE30PRO手机,投屏测试,延时基本没有,玩游戏也很流畅。
这个不是LM2596    XL4005 电流更大,很稳定。

底下涂硅脂,加铝,解后加个风扇

改造完成。

下一步,改造个后壳,横着拿舒服点,就可以当游戏机了。

网友A: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那种改装的定时BOOM(单词不会拼,意思一下)

网友B:
怎么说没人改造手机主板显示接口,直接接电视或显示屏???

必竟淘汰下来的手机性能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那种改装的定时BOOM(单词不会拼,意思一下)

那么大,像那个水冷的,哈哈,像半导体制冷片的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没人改造手机主板显示接口,直接接电视或显示屏???

必竟淘汰下来的手机性能还是很大的 ...

买个驱动板多不划算,再说,这屏也太小了,看着费劲。

网友:
这散热加的相当牛,直接变成工控散热了。

网友C:
改造好玩游戏也不错

网友:
骁龙810大火龙

楼主:
是的,不加散热,发热超级大,感觉像电脑CPU烫手,加了散热,就没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好玩游戏也不错

没试过,不过性能也不怎么样,带2K屏卡

网友D:
究竟是小米还是华为?

网友:
改成这样还是手机么?

网友:
这个改得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究竟是小米还是华为?

现在用的是华为,改的是小米。

网友E:
USB模式怎么会有延迟?而且小米note顶配版,USB也不支持MHL功能。我有一个扩展坞,Type-C接口,华为Mate系列的接上去能连HDMI,实时的,不会有延时,P系列手机就不不支持了,我之前想把小米note顶配版转接上去,所以查了一下,发现肯定不支持,就没折腾。另外三星还有一个MHL转换器,Micro-USB接口的,接三星平板能输出视频,但是分辨率有限,而且屏幕比例是16:10的,不过这个接口里面有9根线,跟小米手机的不一样,插上去完全没有反应。你说的USB模式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模式怎么会有延迟?而且小米note顶配版,USB也不支持MHL功能。我有一个扩展坞,Type-C接口,华为Mate系 ...

1、首先我用的是投屏模式,下面是投屏软件,同样一个软件,小米的用2.4G,或5G 的WIFI投屏延时大,华为M30p就是没有延时。
2、USB模式就是通过USB数据模式传输,  测试了小米的还是卡,并不是你的MHL功能(这是直出肯定不卡)  , 华为的也有TYPE-C转HDMI一点也不卡,但是我不想接线。
3、我忘了说了,我投屏   是手机投  电脑(我是小主机连电视装一些体感等游戏玩的),  不是手机投电视盒,手机投电视盒更简单。

网友F:
手机投电脑,很容易卡的,投电视或者机顶盒相对要好一些。

另外,楼主改供电,具体是怎么改的?要接原电池的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投电脑,很容易卡的,投电视或者机顶盒相对要好一些。

另外,楼主改供电,具体是怎么改的?要接原电池 ...

投电脑,好手机也不卡,改供电,以前是试过直接接5V也能工作,但是主板是贴片座,很难焊线,搞不好就废了,我用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电池拆开,留保护板,接手机才方便,电池去了,DC 12V 转4.2V(接原来电池的B+,B-),先调好电压,输出4.2那里最好并个大电容,就怕突然负载大关机了。

网友:
这是要把手机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