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关公排插

楼主(2023-06-25):
用了十几年了。

蹦的一声。

三位

防伪标签

铭牌

用的三角螺丝。

国标线

打开

指示灯电阻挂了。

直接崩了。

指示灯也挂了。

熏颜色了。

指示灯烧毁

电阻直接挂了。

楼主:
最近买了一些装备。

刚好用上。

头灯

压线钳

接线端子

给86压接下。

换下来的。没什么问题。

另外一个插座。(这根线都没压接稳,难怪煮饭,会导致明明按了煮饭,结果饭是生的。)

拆开

铜条

剪掉以前的压线端子

铝包铜

压接

重新打紧螺丝

复原。。。。。。直接装好。

网友:
看起来用料还是不错

网友:
这些插排的指示灯都是这样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大部分原因就是限流电阻功率小.包括某牛的

网友:
我愣是看成了公牛排插。

网友:
换一个大功率的限流电阻,可以用到报废。

网友:
限流电阻用1W的金属膜电阻还够啊

网友:
产品质量还是说得过去,

网友:
指示灯都是这样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电阻值选200K、300K的放心用

网友:
我没看错真的是关公哎,这插排有buff加成

网友:
看样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料还可以的,外壳这么多年也不脆

网友:
这个插排的名字起的霸气。

网友:
这 种灯就这样,用用就坏,然后就是不修继续用,省得费电,这小东西两个就一瓦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还是防拆螺丝。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牌子,这个LED完全可以拆了

网友:
还是3C的 质量好像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