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家博士电蚊拍改锂电

楼主(2023-06-25):
220v输入线剪断,去掉原小铅酸电池,接上手机小电池.按下按钮无高压产生,查板子d882三极管击穿,用13003代换恢复高压。可以正常杀蚊子喽!

网友:
用上这么大功率的管子,蟑螂都可以电死

网友:
有点意思  哈哈  蚊子哪里跑

网友:
外挂电池+大功率管,威猛!哈哈

网友:
只看看,不发言。

网友:
但没法充电哦,不过这电池估计用一夏天没问题

网友:
电蚊拍功率1W以上,一晚上就没电啦。
我买到的正牛电蚊拍只有500mAh

网友:
外挂电池,换成18650或14500内置就还看多了。

网友:
换成18650
外挂电池

网友:
外挂电池不是很方便,但还算实用。

网友:
充电部分也 改一下

网友:
外挂电池就不如直接上18650了

网友:
外挂电池 粗糙了点 哈哈

网友:
不能内装18650电池吗

网友:
我是拆掉里面的铅酸电池,换成18650,加充放电保护板,用TPYE-C充电口,很好用,只是固定充电口需要开孔,有点费事。

楼主:
用13003代换,放大倍数太低,电压太低了,蚊子看你表现,只有废板子找个d882换上马上达到1300v杀得蚊子啪啪乱叫

网友:
去年也改了一个,用的笔记本拆机18650电池,充电直接电蚊拍把手上开孔上装上5.5*2.1DC座子,然后做个一边鳄鱼夹一边5.5*2.1DC头的线,充电时候插上DC插头,鳄鱼夹夹到18650便携冲两极上,也算比较方便,再说反正一年也充不几次......

网友:
18650电池内置好看一些

网友:
改18650两节进去应该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