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各位坛友,风扇微动开关如何改红外控制?

楼主(2023-06-25):
趁着618的车,跟风论坛也买了一台天马无刷风扇,基础版的无遥控,49块钱,确实很高性价比。使用了2-3天,问题来了,这台风扇开机需要按一下微动开关,
怎么能改成用电视盒子遥控器发射信号,让风扇开机直接按默认档位工作呢?
谢谢各位大佬!

我设想的就是外搭一个电路接收到红外信号,三极管在微动开关那来个通断实现开机。
麻烦各位啦!借用坛友的图片,他买了一个改遥控的板子也挺麻烦的,我的需求简单的多。

网友:
我也有调整我的风扇的想法,奈何不会,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要不用一个8266来做物联网的遥控

网友:
能改得话我把我豆浆机一起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用一个8266来做物联网的遥控

用离网语音控制模块改开关机 加减档也不错

网友:
如果不考虑遥控,可以弄一个通电延时吸合继电器,利用继电器的触点接通某一只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离网语音控制模块改开关机 加减档也不错

语音控制的还是算了吧,其他时间还行,半夜你睡得迷迷糊糊的用语音去关风扇,那真是够了!

楼主:
顶起来 求助高手来指导啊

网友B:
2272就可以吧要买那种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72就可以吧要买那种点动的

是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C:
用8266,麻烦点,或者你直接改四路315或433无线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8266,麻烦点,或者你直接改四路315或433无线遥控。

天马遥控版比按键版贵了10几块钱 成本高了也不合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马遥控版比按键版贵了10几块钱 成本高了也不合适了

两种版应是一样的,后一种就是缺接收头,但有个问题,你得有原装摇控器,再找个学习型遥控器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马遥控版比按键版贵了10几块钱 成本高了也不合适了

想起二十年前(电视开机后还得按一下待机键):电视机5伏接一电阻限流入光耦初级接电解入地次级接按键(要分清正负哦)

网友D:
已经有人发了改造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有人发了改造貼了

买那个板子不如一步到位买遥控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版应是一样的,后一种就是缺接收头,但有个问题,你得有原装摇控器,再找个学习型遥控器学习 ...

两个版本不大一样 拆机区有遥控版的拆机了 电路板大体相同,但是按键版对应遥控版 焊盘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二十年前(电视开机后还得按一下待机键):电视机5伏接一电阻限流入光耦初级接电解入地次级接按键(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7184-1-2.html
麻烦看看这个帖子,怎么让这个风扇通电就开机?不用按那个微动?这个风扇按了开机键后默认是6档风力对我来说正好,如果通电开机的话就可以在拼多多多买个遥控定时电路了,8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7184-1-2.html
麻烦看看这个帖子,怎么让这个风扇通电就开机?不用按那 ...

12V供电时用2.2K电阻(这个电阻是限制初级发射管最大电流的,调整查光耦规格书)对地电容用470μ(这个也是可以调整的),电解电容上端顺接4007到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供电时用2.2K电阻(这个电阻是限制初级发射管最大电流的,调整查光耦规格书)对地电容用470μ(这个也 ...

12V电源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