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那位大神知道DT-830LN这个万用表的芯片方案

楼主(2023-06-25):
这个表非常省电,只有0.6ma, 哪位大神能识别这个方案。

楼主:
很小巧可爱的一个小表。

网友:
啥方案,牛屎表

只不过牛屎比较圆而已

网友:
0.6mA的工作电流应该不是7106方案的,7106的工作电流在6-9mA左右,但是看档位又像是,我搞不懂了,你可以看下分压电阻的数值,好分析些

网友A:
是不是7126,我没用过,听坛友说过很省电,引脚和7106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7126,我没用过,听坛友说过很省电,引脚和7106一样

基本确定就是7126,对照PDF找到105电阻附近的输入滤波电容,把原来的88n,改小到8.2n,小电阻测量稳定下来由以前5秒左右,变为1秒,其他档位也都是秒测了,不良反应目前还没发现。

网友B:
背光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挺好看

这种翠绿色的背光会让字看的很清楚,我打算把其他表的背光也换了。

网友:
应该是用的低功耗7126方案。

网友C(2024-12-24):
0.6mA 可真省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mA 可真省电啊

穷人福利。穷得电池也买不起了。一对电池用两年。

网友:
一对电池能用两年,确实很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