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PS3111------04MP 正常开卡可以通过,但RDT总是错误.. 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3-06-25):
PS3111------04MP 正常开卡可以通过,但RDT总是错误.. 求大佬指点。
影驰铁将240G

闪存型号
CA7AG64A0A
闪存品牌
YMTC/长江
闪存容量
128GB
CE数量
4
闪存ID
9BC348251000
闪存单元
TLC
闪存制程
JGS

现在已经做过的操作:

选择01模式清盘,选择04可以成功开卡,
RDT 设置如图↓↓↓↓↓↓↓,其它参数不变04可成功开卡。

按此设置开RDT 提示错误如下↓↓↓↓↓↓ 无视框1灰色  盘拔掉了。

楼主:
还在研究中... 各种等待

已经出结果了!! 哈哈
设置如图。。 仅供参考。。

网友A:
不要跑RTD了。好像PS3111 的RTD不能用。以前哪个帖子说了具体忘了

网友B:
首先01擦除全部,然后04正常开卡,擦除模式选1.不要选参考RDT块开卡,正常开卡能过的话,就不要去跑RDT,开不过再考虑RDT,开RDT首先需要注意,擦除模式选01,不参考任何块,ecc卡控去掉,02 RDT开出来之后,一定要把SATA的信号管脚悬空才会正常跑RD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01擦除全部,然后04正常开卡,擦除模式选1.不要选参考RDT块开卡,正常开卡能过的话,就不要去跑RDT,开 ...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跑RTD了。好像PS3111 的RTD不能用。以前哪个帖子说了具体忘了

开成功了.. 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01擦除全部,然后04正常开卡,擦除模式选1.不要选参考RDT块开卡,正常开卡能过的话,就不要去跑RDT,开 ...

谢谢领导指点... 已经摸索出来了开成了.. 截图留念

网友:
开不通过就按照我这样子设置再跑一次

网友:
收藏备用,以后肯定能用得着

网友:
A大还是牛逼的啊热心技术又好

网友:
已收藏,方便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跑RTD了。好像PS3111 的RTD不能用。以前哪个帖子说了具体忘了

PS3111是可以跑RDT的。需要屏蔽掉数据脚,只接供电脚就行了。

网友:
02 RDT开出来之后,一定要把SATA的信号管脚悬空才会正常跑RDT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D:
楼主 量产软件能分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量产软件能分享下不

坛子里有吧. 我发资源不重复么? 有点大. 我看传个网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有吧. 我发资源不重复么? 有点大. 我看传个网盘吧

我看行 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量产软件能分享下不

私信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3111是可以跑RDT的。需要屏蔽掉数据脚,只接供电脚就行了。

需要屏蔽数据脚的话,那ussd的板子岂不是不能跑rd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