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电池型号看不懂

楼主(2023-06-25):
有个三串电池,电池有编号,但是查不到规格。

网友:
上面的18650就是规格了呀

网友:
上面写了18650了

网友:
4个18650电池。

网友:
是三个,不是4个。

网友:
应该是LG的MH1

网友:
18650电池一般容量在800-3000mhA

网友A:
18650电芯,量电压,3.7v以下为磷酸铁锂,4.2v左右为碳酸锂、锰酸锂、三元锂

网友B:
你需要拆开每一个电池,然后分别充电,最后查出来是哪个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电池规格,18650电池。

网友:
只要想查,还是查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按10A规格买新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拆开每一个电池,然后分别充电,最后查出来是哪个电池的问题。

直接测量有一节电池1伏,单独充电没有恢复迹象,计划三节全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测量有一节电池1伏,单独充电没有恢复迹象,计划三节全换了。

这么大熔炉的电池,必然是容量型的,都3200了。

18650动力电池能做到2500就不错了。

网友E:
这是手电钻的电池吧,买放电倍率大点的会寿命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电芯,量电压,3.7v以下为磷酸铁锂,4.2v左右为碳酸锂、锰酸锂、三元锂

懂哥那4.5v是是什么材料

网友:
上面写了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熔炉的电池,必然是容量型的,都3200了。

18650动力电池能做到2500就不错了。

问了卖家有一样型号的电池,就是挺贵的,带上焊接下来3节50多了。高倍率国产名牌才3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手电钻的电池吧,买放电倍率大点的会寿命长一点

电动拖把,就是前面涮头,一个长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