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都2023年了,请大家给我推荐块直流钳表

楼主(2023-06-25):
看了下2023年的万用表,有彩屏的,有中文的,屏占比80%了,很流口水,可是家里的万用表还没用烂。

那就找个借口先买块直流钳表吧,日常DIY,偶尔用得上。

请问有什么新款钳表好用?精度需要回来再检查一遍吗?

有没有带蓝牙功能,用手机查看记录历史曲线的钳表?

下图是我随便看到,觉得颜值比较高的,100元左右,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反显屏费电,大屏用起来不省心,好用还是按钮多点的。

网友A:
LZ先自我定义一下购买目的。
干活用要皮实,精度够用,其他都无所谓。
抚摸党的话看颜值,其他能凑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先自我定义一下购买目的。
干活用要皮实,精度够用,其他都无所谓。
抚摸党的话看颜值,其他能凑合就行。 ...

我就是日常业余玩一下DIY。

以前看到有个帖子说,钳表用2年就得重新校准,否则不能用。
看了下他们说的校准是校准电阻值,不是电流值。
那这种问题,是拨盘磨损带来的吧?
自动换挡是不是就不用校准了?

网友B:
本区有个精华帖,帖里那个钳表就不错

网友:
直接上福禄克的

网友:
你是用來玩還是幹活?玩就喜歡哪個好看買哪個。直流鉗表幹活用,我推薦ut204+

网友C:
年前搞了个胜利的,就是冲着直流电压去的。这几天,表笔完蛋了,没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前搞了个胜利的,就是冲着直流电压去的。这几天,表笔完蛋了,没用几次 ...

冲着直流电压去的?
是直流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区有个精华帖,帖里那个钳表就不错

那个莉莉圃比较贵啊,300大洋,这价钱都可以买示波器了。

网友:
随便吧,别听他们买福禄克

网友:
关于仪表,要结合自己的需求来选,经常用就需要买块好的皮实的且精度高的,用的少偶尔用就没必要买太好的,当然如果喜欢也可以根据自己接受程度选块好表。

网友D:
这种按键自动挡的要不得,灵敏度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按键自动挡的要不得,灵敏度太差。

什么的灵敏度?是挡位切换速度吧?

网友:
电阻档标的0-60mΩ,不对吧,应该是60MΩ 吧

网友:
我们单位给我配发的是6056C+,感觉马马虎虎。

网友E:
我买了204+和328d,最后把204+给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着直流电压去的?
是直流电流吧?

手滑,直流电流

网友:
建议整个301D吧!还没有RM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204+和328d,最后把204+给卖了。

是什么原因呢?328d哪方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