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太阳能摇摆小花

楼主(2023-06-25):
这个小花券后1.5元,也是养鸡时候买的
只要有一点点灯光就会开始摇摆,突然有一天在车里发现不摆了

原来背面嗮变形了,果然便宜没好货

这次可以无损拆解了

一个电磁炉一样的小线圈

一个小控制芯片

一颗电容

下面一个小磁铁

工作原理我猜是太阳能电池给电容充电,达到电压后,芯片控制电容放电给线圈
线圈通电一瞬间产生与磁铁磁性相同的磁场,磁铁被排斥弹出
然后靠重力返回,又被磁场排斥,如此反复,达到摇摆的效果

两个叶片是机械连接的,一个动另一个跟着动,中间的花朵
里面应该也有小磁铁或者金属,它与后面那个花瓣是互感的

网友:
这个IC 的效率很高待机电流非常小,用普通的三极管模拟出来的功耗大有漏电,用小功率太阳能片时电容电压充不上去,

网友:
晒太阳才动,但晒得越久,里面磁铁爱高温影响磁性就慢慢退化,最后是动作缓慢和停止摆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个干簧管来控制吧,配合频率很重要

网友:
这个经过高温的炙烤会不会散发毒气

网友:
原理与电磁秋千一样。

网友:
用料不合适,车内温度高的时候有6、70度

网友:
找一个大小合适的陶瓷小碗再放进去吧,这样就不怕高温了。

网友B:
开车的时候眼前有个东西晃来晃去看着烦

网友:
可以改个手机摇步器,每天10万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个干簧管来控制吧,配合频率很重要

用的是霍尔传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霍尔传感器吧

网上很多双线圈277半桥霍尔,好点的是单线圈477全桥霍尔,我的用477霍尔没做成摆动。楼主的应该是反电动势检测电路,软封装芯片有相位调整,增加摆动幅度。

网友:
挺萌的小花

网友D:
两个叶片是怎样机械连接的?我的只有一个叶片动。拆开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车的时候眼前有个东西晃来晃去看着烦

我也很讨厌在控制台上放东西。

网友:
外壳晒变形,用料不太好

网友:
塑料都变形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理
明白了

网友:
电磁同性相斥原理,线圈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叶片是怎样机械连接的?我的只有一个叶片动。拆开没看懂。

一个叶片上有个小圈,另一个叶片上有个小柱,小圈套小柱上,就带着另一个叶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