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m量产铠侠TH58TFT1T23BAEF,容量减少但跑圈正常

楼主(2023-06-25):
芯片ID:983C98B376F2
铠侠TH58TFT1T23BAEF
TLC制程BiCS3,容量256 GB封装BGA272
Vcc: 2.7V-3.6V, VccQ: 3.3V/1.8V(UNOFFICIAL)
用TRANSCEND-SM32X-PV1.3.08-BY-USBDEV-U1207量产出现:
用Star_SM3268AB_Prescan_S1122:
容量减少了。。。。。但跑圈正常。。
大神们,难道这个颗粒和3268无缘吗。。求交流

网友A:
用正片工具高格试试,开prescan会屏蔽掉更多的块。

网友B:
跑圈正常能用就行,容量减少太正常了,毕竟现在的闪存颗粒一般都不知道是几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正片工具高格试试,开prescan会屏蔽掉更多的块。

好的。。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圈正常能用就行,容量减少太正常了,毕竟现在的闪存颗粒一般都不知道是几手的了。 ...

256的变成64的太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正片工具高格试试,开prescan会屏蔽掉更多的块。

估计不支持sm3268.。sm3281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容量设置那个地方不设置bin级不知道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设置那个地方不设置bin级不知道行不

试过不好用。。感觉像软件不匹配

网友:
容量那里设置错了,开启了BIN级定容了

网友D:
可以贴,我的tsop封装的32G一颗(同ID),叠焊4片用3268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贴,我的tsop封装的32G一颗(同ID),叠焊4片用3268成功了

一看你就是大佬级别啊。。玩叠焊没点技术是不行的

网友E:
这个情况我知道,楼主capacity setting里面选择original,把坏块数量填进去,不要选第二个bin级,然后pretest选erase good block only,取消选择Prescan,取消Low再选High,在开卡,不成功就多试几次,个人折腾了几天,感觉3268的工具和固件就是有点不太完善的感觉。。。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我知道,楼主capacity setting里面选择original,把坏块数量填进去,不要选第二个bin级,然后prete ...

试了。。也是不好用。。。继续研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也是不好用。。。继续研究

换工具,不要用这个合集版的,合集版3268的工具有点儿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工具,不要用这个合集版的,合集版3268的工具有点儿问题的

是啊好工具我们一般得不到啊。。

楼主:
填坑的道路上学习学习

楼主:
看来这家伙sm3281更支持

网友(2023-08-30):
楼主帮忙共享一下 S1122 软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