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菜盆龙头的2根软管,软管的 小头 为什么是一根长,一根短? 哪根是热水管

楼主(2023-06-25):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洗菜盆龙头的2根软管,2根软管的 小头 为什么是一根长,一根短?   如何知道哪根软管是 热水软管?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是在实体店买的菜盆龙头(含2根软管),实体店是女的在守店,守店的人不懂为何 2根软管的 小头 为什么是一根长,一根短

热水软管是不是要求压力高些?耐温高些?  因为热水软管要承受80度的高温吧?冷水软管就不用承受高温?

网友:
2根软管的 小头 应该一样的

网友:
这两种管我都买过没听说需要分冷热的,一般热水器的温度最高是60度。

网友:
这种我都不用,重新买7-8厘米长的铜头的,不然就怕维修时拧不出来。

网友A:
因为小头上有凸起,长度不一样可以让两个凸起不会碰在一起,否则龙头里装不下

网友:
我家龙头两进水管是一样的,但看到网上讲长头接热水,短头接冷水,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我买的有红蓝套,红的我接的热水,蓝的接冷水

网友:
好像脖子长的那根是红的

网友:
都可以的,这个是耐压的

网友:
一根长一根短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安装,当两根管子靠的太近时先安短的那一根,然后安长的那一根,避免在同一个高度不方便拧扳手,或者拧的时候带动短的一个螺母跟着转动。

网友:
避免干涉吧?!

网友:
空间有限,错开螺母位置,让你好安装而已

网友:
原来是为了方便安装,才这么设计的。

网友:
应该一样的,只是有些场景为了方便安装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长知识了。

网友:
都一样的啊,长短不同是为了安装错开。

网友:
冷热水都是一样的管子。

网友:
都是一样材质,只是错开高低,才不会互相顶着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小头上有凸起,长度不一样可以让两个凸起不会碰在一起,否则龙头里装不下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这个冷热都是一样的材质。如果有颜色区分,那是让你在接上面冷热龙头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