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大佬知道佳普螺丝刀吗,干维修用用怎么样

楼主(2023-06-25):
有大佬知道佳普螺丝刀吗,干维修用用怎么样。给个建议

网友:
干维修用不推荐

网友:
干维修不要用没扭力调节的电起子。

网友:
6.8V?配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
没扭力调节,没自锁夹头的 别买,属于电子垃圾

网友:
这种不要买   不靠谱

网友:
感觉像玩具

网友:
别买!建议买把成色好的松下7410或6220,自己改电池。这个是玩具!

网友:
这种螺丝刀,只能拆装一般的家用电器,跟PDD九块九包邮的没啥大区别,你说的干维修,是指哪种维修?

网友A:
买个博世GO吧,比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博世GO吧,比这好。

博士go已经是第二把了,想买个便宜的来干干脏活

楼主:
那来的无刷电机,还6n.m,图片与实际相差也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来的无刷电机,还6n.m,图片与实际相差也太多了吧

已经退货退款了

网友(2024-01-18):
我在淘宝刚看到这个牌子,介绍太夸张,7.2V,无刷,扭力自停,想想就不靠谱
来论坛搜拆机贴,果然如此
话说这种工业垃圾+欺诈宣传还能一直卖下去,电商平台和市监就没有一点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