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泡泡枪拆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3-06-25):
小姑娘去超市非要买这个泡泡枪,据听说价格还不便宜,没玩到半个小时---费了

想着拆开看看什么问题,想着也不难就发在拆机乐园了,就当拆开玩了

先上个图看看外观(泡泡水我没有拿)

拆机比较简单,就几颗螺丝,在前面的装饰里面隐藏了两个螺丝,别的都可见
我的螺丝刀批头短,卡住批头卡一点,凑合着拆下来了,这种东西也不是太紧

拆开一看,电路好简单就一个电池盒一个开关控制正极,尝试按动开关无效

发现开关按钮失效,已经没有补救的机会,没办法找个按钮来,发现按键短了,把旧的按钮拆下来取一点粘上去完成
取的一小点是下面那个黑点

分析原因:这种电机设计了4个电池串联6V电压偏高,而且装了4个南孚电流过大把开关烧坏了
然后就想改成3V的,把开关顶部连起来只装2节电池完成(测试一下还可以)装机完成

问题来了
安装上去,结果怎么都不动,把电池盖子去掉后短接电池上面的正负极正常,说明电池盖子有问题又看不出来
实在没办法再次拆开检查,发现电池盒上面往下按的时候把电池按下去了搭不到电池的正极上去

简单加工了一下,把那个地方挖了一点正常(这个图可以看到中间的短接线)

现在可以用2节电池玩了,测试正常,装机
另外两个电池用废纸卷一下放进去卡位,免得电池歪了脱落

到此结束,很小的一个问题,搞了好久,只想说这个设计师怎么想的
感觉设计不合理。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玩意,10年的时候要40大元
泡泡液容易漏到开关处,长时间会腐蚀开关,是原设计问题

网友B:
有个吹泡泡的机子,改成了锂电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吹泡泡的机子,改成了锂电池的了。

你是高手,目前改不了么有材料,也不想折腾 ,小的问题捣腾一下

网友C:
这个泡泡枪做工不咋滴也能卖高价,儿童玩具还是比较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泡泡枪做工不咋滴也能卖高价,儿童玩具还是比较赚钱的

是的 做工不好,设计还差,从电路来说我觉得设计不合理

网友:
本论坛里好像有自制泡泡枪的看着很高大上的

网友:
很久以前50元买过,小孩玩他开心就好

网友:
现在很多儿童玩具加些电子元件去赚小孩的钱很容易制造工艺欠缺易坏

网友:
设计师不如咱的修理师,两节电池搞定,电池用时延长一倍,好事。

网友D:
这开关坏了,真没必要换一样的,直接改装一下,一个铁片子弯一下,然后一按下接通就行了,拆过其他的泡泡枪就这么干的

网友E:
还是修一下吧,虽然不值钱,但孩子能快乐,意义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开关坏了,真没必要换一样的,直接改装一下,一个铁片子弯一下,然后一按下接通就行了,拆过其他的泡泡枪 ...

你说的这种在以前的那种音乐玩具枪上看到过,那种带弹簧回弹,这种不带,再说按键还是有的就换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修一下吧,虽然不值钱,但孩子能快乐,意义挺大。

是的 有时候不是为了修好某个东西,而是为了把东西修好让它继续发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10年的时候要40大元
泡泡液容易漏到开关处,长时间会腐蚀开关,是原设计问题 ...

这玩意不光10年的时候要40元  现在也还要差不多50上下呢,不是我买的价格不太清楚,应该不会低于这个价格,做工还一般

网友:
小孩子的玩具普遍价格偏高。

网友(2025-02-21):
产品哪里生产的

网友:
这玩意还不便宜呢,原来给我孩子也买过一个,没玩几次就放一边吃灰了。

网友:
改个锂电也不费劲

网友:
以前三四十买过一次进水腐蚀就坏,现在拼多多淘宝很便宜就是得等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