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自制球泡真不错

楼主(2023-06-25):
因为工作原因总是要对桌面进行照明,所以我用的灯基本都是能给桌面使用的,一般都是球泡或者节能灯为主。最近几年比较喜欢球泡了,总是淘到一些散件灯板,驱动这些来使用。原本我对球泡的电源配比,灯珠的研究很浅不知道规格和电源的匹配关系,主要是没提起兴趣一直去研究,最近问了好几个朋友才慢慢了解到先了解LED灯珠的电压,再看串并联最后得出使用的电压是多少的。一般3V的灯珠较多,但是我遇到的6V的感觉更多啊,平时接触的松下比较多,大部分都是6V的。如何判断灯珠电压是多少呢,一般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能点亮的基本就是3V ,没反应的基本就是6V了,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板子这是汉城半导体的产品,缩写为SSC  当然也叫首尔半导体。一直对这个牌子的灯珠感觉不错因为很多出口的日本松下就用这个,还有宜家的一些灯泡用的也是这个,这次遇到的是6V电压四颗灯珠,这个灯珠是1瓦的还是1.5瓦的怎么看呢。

最早我非常迷惑一件事就是灯板必须和散热片配套才能用吧,如果螺丝孔位不对的话还不能直接用的。限制了很多DIY的乐趣,后来我买了一次飞利浦par灯拆解发现COB灯珠我拆下来对角固定螺丝之后灯珠竟然牢固的粘在散热铝上完全下不来,我用螺丝刀硬撬都难下来,最后费了很大的力气一点点敲碎才下来的,我想这么牢固这难道是胶水固定的么。如果说胶水能固定散热咋办啊,会不会有一种能当胶水又具备散热功能的导热膏呢,后来仔细搜索才知道还真有这玩意叫导热硅胶,那就方便多了呗,在遇到球泡灯只要做工不错的比如用坏的,灯珠老化的不行了的,不用直接扔外壳还可以直接利用。去掉球泡灯罩,拆下废灯板扔掉(亦或者换灯珠如果你有的话),电源换掉换成适合灯板的电源保留好引线长度,最后把新灯板用导热硅胶粘贴好就行,固化真的挺快的好像半个小时就牢固了,然后直接点亮就可以了,既能散热使用也能固定真是好啊,这玩意也不算太贵,业余玩玩的话足够了,一管子就像小牙膏一样也就10元左右能够接受。

前些天买了100片这个小灯板,一片算下来5毛钱,感觉很不错能配上我手里的一些 一元电源。效果很好,配合上散热器使用,这才4瓦的功率,基本没什么温度,因为这个球泡的散热器是原本给8瓦左右功率设计的,我装上这个4瓦的灯片是温度很低的,而且驱动很小我塞的比较靠近灯头的位置,这样的话电解电容也能避开高温了,基本用4万个小时也没事儿吧。 假如散热铝片足够大用20瓦PAR灯的散热铝给他散热的话应该能用60000小时么。

2023/06/25 上班第一天

网友:
淘了好多灯泡灯管用不完啊,关键是修理好了还能继续用。

网友:
不错,涂了硅脂散热效果更好啦,灯的寿命更长了。

网友:
嗯,自制,只要有材料,二手的也行

网友:
没看见驱动板身影,灯珠没仿流明热电分离结构,我喜欢20瓦旧的金属灯具,里面换2路3瓦驱动板,3x2颗仿流明灯珠,1路故障不影响发光。

网友:
4颗LED少点了,
硅脂散热,最好驱动电流降下来一些,LED寿命会更长

网友:
显色等参数已经落后了。

网友:
我家里的LED球泡都是买的高显指灯珠、驱动、外壳自己组装的。

网友:
功率小,亮度不满意,功率大,散热跟不上,死的快

网友:
4个cob的灯珠应该够亮了

网友:
这种球泡我都改降功率减小驱动电流效果不错

网友:
散热做的不错

网友:
没看见板子。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使用手机相机简单测试LED灯是否在闪烁。
打开手机相机,关闭防止闪烁功能,对着LED灯拍照,正常情况下在手机相机中不应该看到LED灯在闪烁,闪烁的LED灯对眼睛有害。

网友:
我一直觉得LED里面,12V的3528质量最好,寿命特别长,光衰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