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有必要每年换一次硅脂么?

楼主(2023-06-25):
感觉换硅脂还是有些麻烦啊,
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么

网友:
换相变硅脂片,能顶个2-3年。现在还有石墨烯导热片用的更久。

网友:
一般原配的 能用2,3年。自己换好的硅脂,一般也能用很久。

网友:
电脑几乎都没换过硅脂,应该用不着。

网友:
这个也要换啊   我都没换过

网友:
七八年没换过

网友:
不是高强度使用 频率没必要那么频繁

网友:
U系列不用换,本来就是低功耗版本。
H系列看实际温升,清灰无效才考虑换。
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有,换一个散热设计靠谱的电脑。

网友:
   什么笔记本要换硅脂啊,明盘,避免入坑。

网友:
还不如每年清一次灰来的效果好

网友:
硅脂没有变硬不用换。现在一般用变相材料使用年限3年。我用MX4非银硅脂也是能用3年。清理灰尘半年一次,用吹气球或风筒吹吹即可。

网友:
手残党别乱动,正常使用5年以上没问题。

网友:
不出问题不用管,哈哈,多数人应该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我从来不主动换硅脂,怕自己涂不好,都是凭运气。

网友:
一劳永逸的就是电焊焊在散热器上

网友:
从买笔记本电脑到现在,用到报废两台(联想早期学生本),现在我老婆用暗影精灵1,儿子用暗影精灵3,我用捡来的联想G490(论坛里发过拆机贴),从来没有说要换硅脂。。。

网友:
只要不是二手的,那么大概率可以用到笔记本淘汰,维修过的话散热贴可能会被挪动碎裂什么的造成散热问题,现在的笔记本处理器功率都不超30W,散热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网友:
汗,我10年前的电脑都用到现在都没换过

网友:
似乎据散热温度而定,原来预装了液金散热应该不用换了

网友:
一半三年换一次就可以了,高性能的适当减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