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230W电源适配器拆解(Lenovo ADL230NDC3A)

楼主(2023-06-25):
亲戚家的,坏了,不要了,知道我喜欢折腾就给我了,4个螺丝加卡扣固定的很好拆,拆开感觉像山上的,板子上没有台达标,但感觉又不像山上的,看到贴吧有人拆的也这样

先上个贴吧的

我拆的,烧了好几处,高低压都有烧的

网友:
做工不错呀,双路

网友A:
山寨的吧。
电源厂焊根电线都要先打了端子再焊,焊完还要套热缩管,哪像这个随便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吧。
电源厂焊根电线都要先打了端子再焊,焊完还要套热缩管,哪像这个随便搞? ...

如果是山寨的,这用料也是下血本了吧

网友:
联想的电源还不错的,我也有。

网友:
原装的,一体机的电源

网友:
用料很不错了。

网友:
看上去烧的有点厉害啊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修复起来有点难

网友:
应该是山上的  台达板子做工比这好多了  风格也不像

网友:
用料挺足能修就修上

网友B:
这个确实是山上的,正品台达代工的联想板砖电源用的是日系电容。

网友:
100%山寨的,看电容就知道了。大厂不会用这种电容

网友:
做工可以,高频电容,可能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电源用料不 错,不想修还能拆件用

网友:
这么好的做工,居然说像山上的。眼光也太高了吧、

网友:
山上的 做工也太好了把?

网友:
是不是修理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是山上的,正品台达代工的联想板砖电源用的是日系电容。

网上只能找到300w的,板子上有台达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