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绿边故障咨询

楼主(2023-06-25):
道友们,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开机的时候绿边,用大概半个小时后会恢复正常,难道是最近天气太潮湿了??

网友:
估计是开胶了

网友A:
似乎外壳压迫液晶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外壳压迫液晶面板?

可以用手捏试一试。

网友:
百度搜索有人说是外壳压迫液晶面板了

网友:
你这是曲面屏,明显就是面板因为形变受压导致的

网友:
先检查电源问题,再怀疑屏。电源电容老化后,纹波增大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老化受潮了,之前遇到过

网友:
这是提醒你,生活带点绿,日子更如意。

网友:
提醒你要更换了

网友:
看起来这台显示器面板有些老化了。

网友:
受潮老化了

楼主:
还有3天就过保修了,他们真的是计划报废

网友:
生活带点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