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闪迪tf卡白卡的高寿命是以降低性能为代价么?

楼主(2023-06-25):
白卡为何寿命长?是通过什么做到的

网友A:
企业级tlc
然后降低写入速度,降低主控的压力,以提高主控寿命。
大部分内存卡可能只是主控挂了,闪存没挂

网友B:
没啥黑科技,就是挑最好的晶圆

网友:
我的白卡是16年产的mlc卡 比3Dtlc要好 3D颗粒寿命高但是断电存储时间没2D颗粒好 长期通电的情况3D颗粒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企业级tlc
然后降低写入速度,降低主控的压力,以提高主控寿命。
大部分内存卡可能只是主控挂了,闪存没挂 ...

说的是tf卡,tf卡也有主控么

主控挂了,闪存没挂是什么表现?
怎么知道是闪存挂了,还是主控挂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业级tlc
然后降低写入速度,降低主控的压力,以提高主控寿命。
大部分内存卡可能只是主控挂了,闪存没挂 ...

跟企业级没关系,128G的22年高耐久白跟同年份的128G extreme pro一样的,PCB纹路一样的,还都支持超频读卡器,读写也是一样的,只是换个印刷卖贵点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啥黑科技,就是挑最好的晶圆

闪迪是东芝降级(有一部分),质量好的晶圆已经挑走去做企业级1V23之类的,剩下的晶圆先封主控再上机架量产,ECC高低分级筛,ECC比较低的速度快做Extreme Pro或者开pSLC当工控,ECC高一点的速度慢一点做Ultra或者开pSLC当高耐久max,ECC最高最慢的开pSLC做贴牌工控,256G坏块多的就开200G卖switch,512G坏块多的就开400G卖,实在没人要就刷漆贱卖比如移速400G就是闪迪ultra 400G马甲,要知道真正工控机是不会用TF卡的,用TF卡的正经工控机也不会在消费市场选购,所谓的印字工控 印字高耐久之类的卡都是马甲卡用来细分市场需求,不信就看看国产某科,某速,某电品牌也开始在卡面写高耐久*工控*之类的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tf卡,tf卡也有主控么

主控挂了,闪存没挂是什么表现?

TF卡,SD卡,eMMC都跟U盘结构一样,一个控制器(主控)+闪存封装在一起,只不过U盘提供USB总线,而TF SD eMMC提供SD/MMC总线,而且这两在工厂都是要经过ECC低格筛选分级,
主控挂了直接不认盘符,
闪存挂了能认盘符但是写保护,可以读数据但不能格式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闪迪是东芝降级(有一部分),质量好的晶圆已经挑走去做企业级1V23之类的,剩下的晶圆先封主控再上机架量 ...

1V23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V23是什么意思呢。

像TH58TFT1V23BA8H等等这种颗粒

网友E:
这个是pmlc,被外国人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pmlc,被外国人破解了

pmlc是什么?
tf卡怎么破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pmlc是什么?
tf卡怎么破解

TLC模拟MLC,破解是读出闪存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C模拟MLC,破解是读出闪存信息

TLC模拟MLC容量是不是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TLC模拟MLC容量是不是会降低?

必须降低啊,不降低的那是原生的MLC。
另外,TF卡也有量产工具,或者用特殊的敲门序列信号进入工厂模式,只不过不像U盘,SD/TF卡的量产工具厂家不会轻易外流,如果搞到对应的工具,或者逆向工程是有可能读出卡片信息并重新初始化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pmlc,被外国人破解了

硬件上不存在pMLC,只有pSLC,在TF卡里仅少量工业卡和顶级高性能卡有应用,还有一些就是用库存的原生MLC晶圆的卡,常见于小容量SD卡,比如三星PRO Plus 2021的32G就是14nm MLC
最接近于pMLC的是英特尔L06B/B0KB的模式切换,能够在MLC或TLC模式下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pmlc,被外国人破解了

不存在PMLC这种东西,出处请引用网页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件上不存在pMLC,只有pSLC,在TF卡里仅少量工业卡和顶级高性能卡有应用,还有一些就是用库存的原生MLC ...

L06B这个制程是唯一量产的可配置 SLC TLC TLC三状态闪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TLC能切MLC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硬件上不存在pMLC,只有pSLC,在TF卡里仅少量工业卡和顶级高性能卡有应用,还有一些就是用库存的原生MLC ...

难道这卡是pSLC

网友(2023-08-03):
引用 网友E:
难道这卡是pSLC

基本不可能,雷克沙的1800x(2019款)就是3D TLC开pSLC,你去看看什么价格。这白卡大概率只是高品质3D 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