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复刻一个无名杂牌摄像头的后台服务器系统,再也不怕厂家跑路了!

楼主(2023-06-25):
上次破解了网络摄像头的本地登录 -> 简单拆解小值清瞳智能摄像头,尝试破解telnet和ftp成功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次把摄像头的后台服务器也山寨到了本地. 再也不怕数据泄露,程序员删库跑路了。
先在路由器加host,把5个服务都指向本地来, turn的打洞服务器没做, 外面也有挺多免费的,以后需要外网访问再弄到自己的云服务器去.

本地搭建2个服务器:
一个是MQTT消息服务器,开了1833端口, 用于手机app,http 和摄像头之间的实时信息交互.
另一个是http传输协议服务器, 开了80和443端口, 代替原来的登录,获取设备信息,移动侦测的报警照片上传,摄像头方向控制,视频清晰度等....的api

移动侦测上传的报警图片:

最后,APP各种基本功能正常: 登录, 查看实时视频,双向语音,摄像头转向, 移动侦测上传文件.数据都存在本地,不怕被泄露了.

楼主:
需要注意一下.摄像头里面需要改一下配置文件才会从本地网关读取host信息,默认是只从远程读取的.

我刚开始是看到1833端口被ipcam进程占用了, 只看到ip,没看到域名. 反汇编进去ipcam可执行文件想修改ip, 怎么也找不到对应的ip, 后来反向用ip查找域名,才发现程序里面配的是域名,然后直接在外面路由器改host就可以了.
(反而在Daemon里面找到这个ip, 但实际改了也没有用处的)

网友:
楼主威武,可以传授下技术, 把手里好几个 没服务的摄像头用起来

网友:
虽然看不懂   LZ水平应该在牛A之后

网友:
看到那一堆堆的英文字母就头大。

网友:
是不是停止服务的摄像头,都能够借鉴这个办法,如果行的话,可以搞一下。

网友A:
奇怪的怎么和盗版服务器握手的?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方向有搞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怎么和盗版服务器握手的?

摄像头连接服务器使用的是域名,所以修改hosts文件就可以把域名指向自己的ip地址(其实也可以在出口网关上,比如路由器上进行修改域名指向ip地址,俗称DNS劫持),然后在自己的ip地址上搭建所谓的盗版服务即可。
楼主应该是抓包分析了摄像头与服务器之间的通讯协议,自己根据通讯协议模拟了相应的指令,至于其他品牌摄像头是不是也使用这套通读指令,就不好说了,所以服务器端并不一定适用于不同品牌摄像头。

如果做那个摄像的厂家眼光不高,直接使用的了ip地址去连接,就没招了

网友:
这个厉害,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有搞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连接服务器使用的是域名,所以修改hosts文件就可以把域名指向自己的ip地址(其实也可以在出口网关上 ...

还可以反编译可执行文件进去修改ip地址, 除非作者在app里面再做一系列的混淆, 一般山寨的产品的安全性没那么高,很多空隙可以钻.
又或者作者在请求连接时不接受不可信任的证书,那样也不能 host 那些https 的请求了,只能反汇编修改. 开发者为了调试方便 和维护方便,一般都选设置了接受 不可信任的证书.

网友:
ip比网址可贵多了

网友:
也许是开原的拿开用了

网友:
这个真是大神啊,太牛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厉害

网友:
技术流大佬,厉 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连接服务器使用的是域名,所以修改hosts文件就可以把域名指向自己的ip地址(其实也可以在出口网关上 ...

IP也一样,啥IP都能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