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拯救的第二个ETC OBU设备

楼主(2023-06-25):
      有了上次更换JULI聚利 JLCZ-06S ETC OBU电池的经验后,感觉此类设备类似的问题,均可用此方法解决。这不,身边一朋友的ETC设备也已经掉落很长时间不能使用了,判断也是电池问题。
      设备品牌:成谷科技。
      向上次购买的某宝店家那里咨询后,得到所需型号耗材,下单等货更换。(这里:需要吐槽的是,我想应该只需换电池就行了,但客服告诉我要SPC1520电容一起换,而且需要焊接。事实证明我在换上电池后,设备已经恢复正常)。

       此设备无蓝牙功能支持,不能自行手机激活,得去服务网点人工激活。

网友A:
看到网上有ETC专用充电线,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锂亚硫酰氯电池,是能量最大的锂电池之一,充电爆炸威力巨大。
改充电的话,又不能卖设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网上有ETC专用充电线,不知道有没有用?

没有用的,仅针对楼主这款,就算能充电的话,只能给那个锂离子电容充电,那个电容只有个几十mAh,充好电也坚持不了多久,(本来就是用来弥补一次性电池的缺点用的)

网友:
把微动开关短接

网友C:
这种机器就是用了几年后电池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的,仅针对楼主这款,就算能充电的话,只能给那个锂离子电容充电,那个电容只有个几十mAh,充好电也 ...

明白了,还好没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网上有ETC专用充电线,不知道有没有用?

5902是超低温长效电池。一次性的无法充电,一般北方都是这种。充电有爆炸腐蚀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的,仅针对楼主这款,就算能充电的话,只能给那个锂离子电容充电,那个电容只有个几十mAh,充好电也 ...

充电线是给南方有些机器用的,拆开能发现它里面是14500电池。。

5902的都是北方设计,应对零度以下环境温度才弄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就是用了几年后电池都不行了。。。。

这东西初始设计是以色列进口电池,电池本身寿命十年,装机寿命八年。    后期国产化替代,这设计寿命就只有八年,装机寿命宣称是五年,实际绝大多数稳定在三年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好用寿命长,有人就反应什么烂东西。

对了,里面还混有南方特供的铁锂14500电池款,那个自放率就很高,寿命更短,但是好在可以充电。    不过那官方并没有告知这种改变,都是有人去试验发现可以,才民间搞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初始设计是以色列进口电池,电池本身寿命十年,装机寿命八年。    后期国产化替代,这设计寿命就只 ...

解释得非常清楚,我的粤通卡ETC标签机,只有一粒电池,是14500铁锂电池的南方版

网友:
看来自己比较运气。2015年8月装的ETC, OBU是插卡的,不支持蓝牙激活。用到2020年换车,虽然当时新牌照的号码不错,甚至出现了纯数字的早期号牌,但考虑到保留原号牌有诸多方便就没有变更号牌,其中就有不必换新 OBU这一条。找到当初办理ETC的银行激活,对方更希望我换新OBU,可连续可靠工作5年的东西实在是不舍得抛弃,于是坚持不换。现在又过了三年,还是一切正常。 可能得益于高速走得少,大概一个月一次的样子吧。

如果真如前面一位坛友说的这种电池顶多十年就要玩完,恐怕过不了多久自己也要换电池了。

网友E:
先把那个微型开关短接,然后再粘玻璃上在去刷激活,以后换电池随便换,我的就是以前这样短接后激活的,现在太阳能板坏了后捡了一个拆了太阳板自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那个微型开关短接,然后再粘玻璃上在去刷激活,以后换电池随便换,我的就是以前这样短接后激活的,现在 ...

前段时间卡到期了到银行网点换卡后直接用

网友:
这种电池千万不要充电,会炸

网友:
有写ETC标签就一个充电电池

网友:
有太阳能~电池不能充电??~这设计坑~!

网友F:
这东西用不着自己折腾吧,应该是免费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用不着自己折腾吧,应该是免费处理的。

更换设备需要购买,接近200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