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示波器,测试市电波形,感觉波形不美丽

楼主(2023-06-25):
第一次玩示波器,测试市电波形
市电的波形是这样的吗?我怎么感觉波形不美丽,,,,,

还是我操作有误引入了干扰

网友:
你家的波形不美丽

网友A:
波形有点怪,接自检的方波看下

网友:
市电也叫工频交流电,正弦波就是这个的,看上去是很正常的。

网友:
波形还可以,国标畸变率小于4%

网友B:
示波器不错
多少钱败得呀?

网友:
最好先用本机带的1K方波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有点怪,接自检的方波看下

自检正常,用手机信号发生器测试也正常,排除示波器问题,估计市电电源有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不错
多少钱败得呀?

隔壁矿坛,4张毛爷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检正常,用手机信号发生器测试也正常,排除示波器问题,估计市电电源有污染
...

这个市电有点差

网友:
估计音乐发烧友坐不住了,这个电……,音乐已经没法听了。

网友:
是的,这个市电有点差

网友:
电网中存在谐波干扰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影响的,需要加滤波电路去消除这些影响

网友:
想问下楼主示波器多少钱》

看起来真心不错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隔壁矿坛,4张毛爷爷,

卧艹,值,100M示波器

楼主直接测市电用隔离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艹,值,100M示波器

楼主直接测市电用隔离变了吗?

用2个小变压器次级串联做个简单隔离变压器,
这批示波器卖家估计先把成色好的有配件的卖4张毛爷爷,成色差的有瑕疵的才300多,

网友:
把那两个变压器找个盒子装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价格买台示波器,值了

网友:
示波器内部探头是接地的。
你这个测试要么用1:1(10:1)隔离变压器接电源上。测量隔离后的电压(有铁心误差)
要么用隔离探头(耐压500VDC以上)
要么用电池示波器,或者示波器用逆变器供电。

不正规的办法
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

你这个测试分不出是测试问题,还是零线对地问题。(零线接地漏保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