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特300W UPS更换电池

楼主(2023-06-25):
电池坏了换个电池

网友:
这玩意儿换电池没有啥难度

现在更没有啥用途

网友:
300W也就应急用下吧

网友:
三年前设备的UPS电源坏了,经理竟然舍不得换UPS,连电池都不肯,结果遇上限电,生产时产品卡在设备里面啦

网友:
这如今电压移定了,也不常停电了,换上电池也没大的用处了。

网友A:
高频UPS,非常容易坏!

深圳山特,美国山特,  很多种, 基本都是假的!
UPS,我只服APC工频,怎么冲击都不会挂

网友:
这个看着还不错的!

网友:
施耐德的UPS,也不错。。。

网友:
有个科士达用了20年了,改了置电池 。 还有个科华用了几年感觉电池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频UPS,非常容易坏!

深圳山特,美国山特,  很多种, 基本都是假的!

漏了个珠海山特,我就上过当,深圳、珠海山特都买过,都不咋地
后来换成APC,妥妥的,不过现在被施耐德收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漏了个珠海山特,我就上过当,深圳、珠海山特都买过,都不咋地
后来换成APC,妥妥的,不过现在被施耐德收 ...

以前换过N台UPS, 都坏了, 其中山特居多!

后来小黄鱼淘了台二手的APC UPS , 非常耐用,因为买的是无电池旧机器,外接二片12V铅酸电池,24V供电, 用了三年。

后来电池不行了, 找卖电动车的师傅买旧电池一直用到现在!

现在拍个图,给你们看看,电池塞在后面看不见!

网友:
我在用的是3kw的,接了8个电池
这款机子在市电正常时是直通,电压有异常时才工作,所以大多数时候是闲得,这样也用得久

网友:
换了电池又可用一阵子了!

网友:
怎么没见新电池???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换过N台UPS, 都坏了, 其中山特居多!

后来小黄鱼淘了台二手的APC UPS , 非常耐用,因为买的是无电 ...

俺也是用的外置电动车电池,不过现在供电公司的电压很稳定。想当年卖UPS时,以为附近有大功率电机频繁启动,电压波动太大,买的带稳压功能的UPS。

网友:
只要主机正常,换电池就行。

网友:
短效机,新电池也是只能维持几分钟,让你赶紧保存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