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对讲机1s射频功放问题

楼主(2023-06-25):
手里边有三个小米对讲机1s都是同样的问题,电池充满电之后放一会就没电了。排除了电池的问题,拆机发现是图片上的射频功放短路发热漏电了。拆下来之后就好了,不漏电了。请问下有修过这款对讲机的师父吗?我从网上找不到这个配件,搜到外形一样的价格太高了不到20一个,想问下师父们能用别的型号的配件代替吗?对讲机功率3w

网友A:
射频的器件一般都挺贵的,,,要不然找个料板拆物料吧,或者是加点钱换个新的器件上去用

网友B:
买不到,只知道是昆山华太电子的。

HTU7G06S005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射频的器件一般都挺贵的,,,要不然找个料板拆物料吧,或者是加点钱换个新的器件上去用 ...

新的买不到,基本都坏这个,不属于传统手台的芯片,问了好多修手台的都说没听说小米这个颠覆性的设计。。

网友:
也就知道怎么多了,希望那位大佬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的器件一般都挺贵的,,,要不然找个料板拆物料吧,或者是加点钱换个新的器件上去用 ...

我找找废板 看看能不能拆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不到,只知道是昆山华太电子的。

HTU7G06S005P

哎 我也是 网上搜不到 小米的东西真是不想让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买不到,基本都坏这个,不属于传统手台的芯片,问了好多修手台的都说没听说小米这个颠覆性的设计。。 ...

你的也是这个坏了吗?我有三个1s都是这个问题,普通的手台里还没有这样的功放,真是头疼

网友C: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功率不小啊,发热应该也挺多的。散热必须要做好。小米的产品,看上去性价比很高。但是绝对不如老牌厂家的产品耐用。

网友D:
只能买不开机坏的那种,拆配件用,不然没有任何办法,论坛之前好像也有人讨论过,最后知道型号,但是买不到,就到此为止了

网友:
没弄没玩过这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功率不小啊,发热应该也挺多的。散热必须要做好。小米的产品,看上去性价比很高。但是绝 ...

散热不行 长时间发射就烧了 设计不太合理  虽然样子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买不开机坏的那种,拆配件用,不然没有任何办法,论坛之前好像也有人讨论过,最后知道型号,但是买不到 ...

好吧  手里边三个全是这个问题 不修了 上黄鱼卖二手得了

网友E:
就没有替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没有替代的?

只能按参数搜类似的fet,自己改

网友F:
试试RD07MVS1B 先对一下手册

楼主(2023-07-26):
引用 网友F:
试试RD07MVS1B 先对一下手册

买了一个这个芯片 但是不知道怎么安装 左右脚位有区分吗?怎么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这个芯片 但是不知道怎么安装 左右脚位有区分吗?怎么测

左右有区别的,一边G,一边D,理论上来说,D和S之间有个寄生二极管,用万用表测的出来

网友:
发热是一个原因,还有可能是输出网络(包含天线)失调严重导致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问题解决了 。从网上买了一个RD07MVS1B功放,七块钱 换上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