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力硕电源EN-300两例

楼主(2023-06-25):
玩嘉ICE-480A电源拆解修复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940-1-1.html

在上次的帖子里面提到过这个华硕自带的电源力硕EN-300,这个有压敏电阻好修一些,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

这个电源有好多年了做工不错,我的感觉在机房用了3年坏了1个售后免费换的,做工也靠谱
先修了一个没修好放了一段时间

一共有2个第一个拆开了检测出压敏电阻10D241K炸了,去掉后上电炸保险丝,发现整流桥挂了
第一个没有整流桥找了个圆脚的(这个是平脚)把旧的脚都剪下来补上去装回去了
再次上电(没串联灯泡)听到  啪 的一下,发现还有第二个压敏电阻去掉,换个保险丝
再次试机不动作,也不炸保险了 就先放着了

有了前面的经验在来修第二个就快很多了,直接去掉两个压敏和整流桥,后面买的这个桥大一些刚好能装上
串联灯泡试机正常,这个就奇怪了第一个怎么又炸了,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地方
先把这个恢复了,换上两个10D241K(这角度不好拍,在两个电容的下面蓝色的那两个)
其实没有压敏也可以,买了装上吧,防止下次意外。

这个就算完工了,换了4个元件(两个压敏10D241K,1个整流桥,1个保险丝)
转过来再看之前的那个,把灯泡串联上去,试电发现灯泡亮度偏高,应该是没有启动,查看电路发现
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异常,测量那个好的发现有4.7欧 (用色环计算器都算不出来)

去那个好的电源上测试一下4.7欧  找到4.8欧的一枚更换,问题解决
这个就不想那么麻烦上10D241K了 直接给个471K到前面(有问题直接保护,免得麻烦)

上次咨询过大家220V该用什么样的压敏,测试市电240V  换过241K结果灯泡亮一些(没事测着玩,也想看看效果)最后安装的10D471K  装机 结束(这个就多换了一个小电阻)

以上就是力硕电源的维修经过。感谢坛友的观看请不吝赐教。

目前在攻克航嘉的两个电源(型号一样)目前发现的故障点:
参考电路

1.400V270UF电容炸掉(电压过高或者尖峰电压冲击的,类比参考图纸C10)
2.发现待机电源芯片BF0H70A损坏(1、2脚明显断裂)
3.稳压二极管短路(类似接芯片3脚位置)
4.50V6.8UF电容断路(接2脚)
更换完成后灯泡亮度偏高,其他没有测试出异常,目前主要发现正常的电源市电整流滤波后主电容有330V上下,这个坏主滤波电容只有和市电一样的电压240V,以为是整流桥坏了其中一个二极管,拆下发现整流桥正常,主电容上电压升不上来是哪里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电源接或者不接PFC线圈都能正常输出(没有带负载,测试正常的),看了一下电路在PFC线圈上并了一个155J的电容接上直通整流桥(右边白色点位是接线圈的),不接会有这个155J的电容串联接入交流脚,但是过电容了不是会降压吗?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我接上线圈也是一样的还没想明白

请坛友赐教,希望能在修复后整理发贴

楼主:
发现最后还有一张图,这个图是今天看视频修航嘉电源的,看了一下芯片大概结构和脚位和BH0F70A差不多就收藏了准备放在电路图参考对吧的后面删除了,结果跑帖子最后了,航嘉这个目前觉得是难修一些没有经验,慢慢测量摸索,拿好的进行对比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