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损拆解米家智能插座2蓝牙网关版,顺便问一下这个保险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3-06-25):
米家智能插座2蓝牙网关版,用了好长时间了,今天突然不能用了,按键没反应指示灯不亮

无损拆开

宏发HF32-G 10A 继电器

乐鑫ESP32-DOWD 集成2.4 GHz Wi-Fi和蓝牙双模IoT无线系统级双核单芯片

顺便问一下这个保险电阻是多大的?拆下来测了下阻值,没有数值。色环依次是:绿,棕,金,银,金(好像是,整体是黑颜色的有点看不清)

网友:
绿褐黄银金 ……偏色不?

网友:
esp32的可以自己改程序不

网友:
你这个看着像进水了呢

网友:
看来还不错,滿滿当当的全是零件。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保险电阻,看起来象是色环电感。

网友:
谢谢分享,集成度还是很高的,就是散热可能差了点

网友:
10欧以内都行

网友:
米家2比米家3好。
3是负优化的产品

网友:
绿棕金银金,阻值5.1Ω。

网友:
有点像全橙的

网友:
只要颜色正确,查到的值就是正确的。5.1欧。

网友:
我的几年没有用就坏了

网友:
色环电感,π型滤波

网友:
5欧,短接都没事

网友:
这东西不好拆
我上次一个oppo充电头就是锤子垫毛巾慢慢敲开的

网友:
放点电阻?  肯定不是保险,

网友:
我想请教如何无损拆开的

网友:
是不是阻容降压,给单片机供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