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个一元钱万用表的表笔

楼主(2023-06-25):
一元钱的万用表,我测试太阳能板短路电流后表笔坏了,可能线和笔头处虚焊大电流发烫烫化焊锡掉了,才6A多电流呢。其实买个表笔也才几元钱,修什么修?但是我万用表才1元钱呢!买什么买?果断修表笔。刚开始用钳子拉扯半天表笔都没拔出来,表笔弯来弯曲都快折腾断了,后来看到旁边的防风打火机…………几秒后表笔头拿下来了,发现里面是个轴套似的胶圈,拿个铁别针弯了个钩勾了半天没拔出铁丝太软了,最好是一个硬的够细长的直条,找了半天都没合适的工具,这让我想起了步枪的通条……一下看到对面自行车上的钢丝,合适!拆一根借用一下。走近一看琢磨一下工程量太大放弃了。
最后转来抓去思虑半天才想到方法,既然铁丝太软勾不行,那么可以弯一个比表笔套环稍大的圈,从另一端穿进拉出来嘛!唉老了脑子能力不如年轻时候了。结果当然是可行的,最后焊接复原用了点304胶(只有这个了,我在阳台上几种胶水粘的立起来的石头块天天日晒雨淋一年多都还很稳当)。

最后吐槽一下这个万用表,单测太阳能板短路电流6A不到,而接负载10块钱的控制器后电流却显示11A,这是干扰了万用表,还是倒灌?两只表都有这现象,当我下午翻出了几支二极管准备接到电池去琢磨什么原因,还没动手却不能复刻上午的情况了。此时太阳小怎么测(断开开和并联控制器)实际电流都只有1A多。难道是电流小mos开关频率低不够倒灌?

网友A:
里面的线芯不行,还是换好点的表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线芯不行,还是换好点的表笔吧

先前试过短路电池,直接几次超量程20A显示1,

网友B:
华秋的一元表,我买了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秋的一元表,我买了三个

测量精度不行,还费电,不好玩。

网友:
便宜无好货

网友:
我的表笔早早就报废了

网友:
表笔用不了多久就挂 了。

网友:
华秋,我也是一元撸了一个,不过手感太差,连炮灰表都称不上

网友:
无事折腾时间。